PCB设计请教,请高手赐教。

楼主(2012-11-20):
菜鸟请教FPGA图像板子,PCB设计的时候,哪些信号线要做阻抗匹配,不做有没有影响?

网友A:
高手不敢当,建议频率50M以上的信号线都做阻抗匹配,主要是防止信号反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高手不敢当,建议频率50M以上的信号线都做阻抗匹配,主要是防止信号反射

数字部分50M以上的信号线做50欧的特征阻抗吗?图像的模拟信号要不要做75欧的特征阻抗?不做阻抗有没影响?谢谢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数字部分50M以上的信号线做50欧的特征阻抗吗?图像的模拟信号要不要做75欧的特征阻抗?不做阻抗有没影响 ...

当然要做,阻抗匹配就是为了防止信号反射造成信号失真,具体设计要根据芯片来。
找些AD,DA或者DDR的参考设计看看就明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然要做,阻抗匹配就是为了防止信号反射造成信号失真,具体设计要根据芯片来。
找些AD,DA或者DDR的参考 ...

多谢pocker5200 的指点,能否加我QQ1747868869方便的时候给指点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pocker5200 的指点,能否加我QQ1747868869方便的时候给指点下。

上班用不了QQ,下班也不怎么用,有问题先自己找资料,实在不行再发贴,论坛里好心人还是比较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