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EXPRESS转并口卡能够支持AMCNC-01吗

楼主(2012-11-21):
实验发现THINKPAD T400使用扩展坞的并口不支持AMCNC-01的并口连接(使用XP系统),THINKPAD R40的原生25针并口也不支持AMCNC-01的并口连接。不知道THINKPAD T400用笔记本EXPRESS转并口卡是否支持AMCNC-01的并口。有哪个朋友试过吗?如果能够使用最好,不然又要花几百块买个二手电脑了
那个卡在淘宝的地址 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 ... &_u=k11m6ct0bf2

网友:
我正在验证,也就最近两天了。

网友:
买个usb的控制卡呗,用了一下还凑合。坛子里有兄弟便宜卖,价格比EXPRESS转并口卡还便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ach软件已经明确不支持手提电脑的,你就不用这么折腾了。

老大这个说的有点绝对了,不能一棍子打死。我就用笔记本电脑运行Mach3控制雕刻机。能否运行Mach3,要用笔记本运行Mach最好选择自带并口的老本,并且对笔记本自动节能方面进行优化设置。用并口扩展卡来运行Mach,无论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都一个德行,不是很稳定。台式机也一样需要主板自带并口的效果才最好。当然可以选择Mach的USB接口卡,貌似不便宜,但是把插补运算交给接口卡执行,据说挺牛B的。玩不起所以不评价了。

网友B:
楼主,你说Thinkpad扩展坞的并口不支持这个没试过不能确定,不过自带并口的本子,你试试在Bios里设置并口模式为EPP/ECP才行,一般默认貌似都是SPP是不能用于Mach的。如果设置EPP/ECP模式还不行,那才能确定是不兼容,如果设置后能运行却不稳定,那么可以考虑对系统进行优化,关掉一切与Mach需要的服务和程序,将ACPI关掉,让电脑运行在标准PC模式,就是系统不能直接关机了,要再按一次电源按钮才关掉。不过Mach测试驱动的信号质量好很多。具体设置网上都有教程,可以参考看看。

网友:
弄个台式机吧,二手的很便宜的

网友C:
据说很多都是物理地址没有改对造成的。

网友:
十分建议买个旧的主板装一台机器,真的不贵,何必自寻烦恼呢

网友:
应该是并口设置的问题,楼主多试试,这方面资料挺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你说Thinkpad扩展坞的并口不支持这个没试过不能确定,不过自带并口的本子,你试试在Bios里设置并口模 ...

非常有用的信息,我回去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你说Thinkpad扩展坞的并口不支持这个没试过不能确定,不过自带并口的本子,你试试在Bios里设置并口模 ...

非常感谢!经过试验发现,通过在BIOS中设置并口的地址为阿莫雕刻机配置的0x378,设置为双向传输,另外在设备管理器中设置并口为使用任意分配给的中断,即可使用THINKPAD R40自带的并口了。能够实现和MACH3的联机。

对于THINKPAD T400的扩展坞的并口,虽然设置了BIOS和设备管理器中的并口属性,而且MACH3开启后雕刻机控制箱联机指示灯熄灭指示已经联机,不过还是没有响应。唯一的响应是并口输出一个信号使得主轴旋转。

已经买了个二手的865的IBM台式机,准备还是用台式机专门来搞雕刻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据说很多都是物理地址没有改对造成的。

是的,要把物理地址改成0x37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要把物理地址改成0x378

既然都是物理地址,还怎么改吗,干嘛不改成并口卡本身的地址嘛。

网友:
express 卡跟USB接口一个原理,所以LZ就不要抱指望了。如果是PCIMA卡可能还有希望

网友(2013-08-20):
自己的台式机也没连上 mark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