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454刚上电时候,IO口出现一瞬间的高电平

楼主(2012-11-21):
hi:
         我刚上电的时候,会发现我的LED灯有微亮,后来看到某个IO脚有5ms的2V电平出现,电路如下,后来得知是9454刚上电的时候,IO口状态不确定,可能会处于内部上拉的状态。一般可以使用一个强下拉把它消除。那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呢?
         我查看了datasheet,发现IO复位的时候,控制寄存器都是为0,如下图,但发现大多数的IO控制寄存器,00代表为输入状态并有内部上拉,如下图,而有些IO控制寄存器,01才是代表为输入状态并有内部上拉,那这样如果我
的LED3口选择了P0.7口,而LED_COM2选择了P0.3口,那么是否就会出现刚上电的时候有微亮的现象出现呢?因为复位的时候,P0组的控制寄存器为B00000000,那么P0.7口处于内部上拉的输入口,而P0.3口处于输入口,而出现了LED灯导通的现象?如果是这样,那么在IO口分配的时候,是否需要注意,不能够随意的分配呢?

网友A:
三星老MCU是有这个问题,复位期间,大部分IO默认输入带上拉。
一般输出口接4.7k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三星老MCU是有这个问题,复位期间,大部分IO默认输入带上拉。
一般输出口接4.7k电阻 ...

改成这样呀?有点难看~~~

网友A:
对你灯的接法很迷惑,L7为什么不反过来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你灯的接法很迷惑,L7为什么不反过来接?

因为如果反过来接就亮度不均了,一个灯亮,与两个灯亮,每个灯的电流是不同的,而我这样接就可以保持每个灯的电流一样。如果安你的方法,必须改成这样,多增加一个电阻,如下图。

改成你的接法,并且在LED_COM1与LED_COM2加上下拉电阻,也是不能消除上电有微亮的情况,因为LED3,LED4,上电时会可能出现内部上拉的情况,导致LED亮。

网友:
别加那俩下拉电阻,你的电路不适合这么处理,反而肯定会亮了。
我没想明白,复位时,LED_3接输入带上拉,LED_COM_2接输入不带上拉,L6怎么会亮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