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外线反射式ST188接收部分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2-11-21):
模仿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300653里面的手势控制,在ST188接收部分遇到了一些问题;不知道是原理错了,还是程序有问题??、
原帖的ST188原理图是这样的:

说实话,接收部分有点小不懂,就按自己理解接了一个,如图

BJT换了一个,原理是9013,现在换成9014,都是NPN,没影响吧。

接收部分根本没什么电阻,,这样能行吗??
进行调试时,ST188顺利发出红外线,手机拍到了,可是当我进行打开串口,收到了的全是0X80,遮住传感器也无反应;也就是说ADC结果都是0x80;不解啊 ;贴上测试程序:
#include <STC12C2052AD.H>//单片机头文件
#include <intrins.h>        //51基本运算(包括_nop_空函数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毫秒级CPU延时函数
备  注:22.1184M-1T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MS (unsigned int a){
        unsigned int i;
        while( a-- != 0){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 i < 150; i++)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UART串口初始化函数
备  注:振荡晶体为22.1184MHz,PC串口端设置 [ 4800,8,无,1,无 ]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ART_init (void){
        //EA = 1; //允许总中断(如不使用中断,可用//屏蔽)
        //ES = 1; //允许UART串口的中断

        TMOD = 0x20;        //定时器T/C1工作方式2
        SCON = 0x50;        //串口工作方式1,允许串口接收(SCON = 0x40 时禁止串口接收)
        TH1 = 0x3c;        //定时器初值高8位设置
        TL1 = 0xb0;        //定时器初值低8位设置
        PCON = 0x80;        //波特率倍频(屏蔽本句波特率为2400)
        TR1 = 1;        //定时器启动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UART串口发送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ART_T (unsigned char UART_data){ //定义串口发送数据变量
        SBUF = UART_data;        //将接收的数据发送回去
        while(TI == 0);                //检查发送中断标志位
        T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令发送中断标志位为0(软件清零)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8位A/D转换初始化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ad_init (unsigned char CHA)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D_FIN=0; //存储A/D转换标志
    CHA &= 0x07;            //选择ADC的8个接口中的一个(0000 0111 清0高5位)
    ADC_CONTR = 0x02;                //ADC转换的速度(0XX0 0000 其中XX控制速度,请根据数据手册设置)
    _nop_();
    ADC_CONTR |= CHA;       //选择A/D当前通道
    _nop_();
    ADC_CONTR |= 0x80;      //启动A/D电源
    DELAY_MS(1);            //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(1ms即可)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8位A/D转换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Read (void)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D_FIN=0; //存储A/D转换标志
    ADC_CONTR |= 0x08;      //启动A/D转换(0000 1000 令ADCS = 1)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while (AD_FIN ==0){     //等待A/D转换结束
        AD_FIN = (ADC_CONTR & 0x10); //0001 0000测试A/D转换结束否
    }
    ADC_CONTR &= 0xE7;      //1111 0111 清ADC_FLAG位, 关闭A/D转换,
return (ADC_DATA);          //返回A/D转换结果(8位)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:主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 (void){
        unsigned char R;
        UART_init();//串口初始程序
        Read_init(0);//ADC初始化
        P1M0 = 0x01; //P1.7~.0:0000 0001(高阻)
        P1M1 = 0x00; //P1.7~.0:0000 0000(强推)
        while(1){
                P1=0x20;                 //0010 0000 P1^5 NPN基极,置高打开ST188发射端
            R = Read ();
            UART_T (R); //串口小秘书,将ADC读出值送入串口显示
        }
}

望各位大虾指正
25号,我要上交项目了,有点紧,这个关系到我能不能去竞争选拔赛名额

楼主:
keil 调试时,左边的寄存器sec的单位是0.1秒吧,用延时软件产生的延时函数,放在KEIL里跑,老是差一个数量单位

网友A:
这是我验证过可以用的电路图,我感觉你的接受电路有点问题。参考一下我的电路吧,不需要AD采集,直接读取引脚电平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我验证过可以用的电路图,我感觉你的接受电路有点问题。参考一下我的电路吧,不需要AD采集,直接读取引 ...

这个是可以,但是不能通过软件去除外界干扰啊。。。。普通灯光都能产生动作,谈何手势控制啊!亲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到

看到什么????

网友C:
驱动电路有问题,用NPN管的话,发射LED要接c极-Vcc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驱动电路有问题,用NPN管的话,发射LED要接c极-Vcc

不会的,BTJ发射极跟集电极电流基本相等,电流是从集电极流向发射极的。而且我都用手机拍到红外 是接收部分有点问题吧

楼主:
搜索ST188,论坛就此贴啦。看来没什么人弄188

网友A:
不是吧,我记得调节电位器就可以解决干扰的问题,那你就把324去掉,采用ad采集就行了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吧,我记得调节电位器就可以解决干扰的问题,那你就把324去掉,采用ad采集就行了~~ ...

你的电路图以后在研究,现在我的硬件都焊好了,不能再做大的修改了。明天就好拿去评选啦》。完全没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吧,我记得调节电位器就可以解决干扰的问题,那你就把324去掉,采用ad采集就行了~~ ...

杜洋这个硬件更简单,不过那家伙从来都是把源码拿去卖。

网友(2014-08-30):
引用 楼主:
杜洋这个硬件更简单,不过那家伙从来都是把源码拿去卖。

他源码卖多少钱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