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上升时间的问题

楼主(2012-11-21):
是否有芯片能够在AC转DC候,DC上升时间控制在50到100us,电流要100A或者以上?(就像半导体开关在50~100us的时间内关断电源)
谢谢各位

网友:
楼主是说AC开关一旦接通,DC就要在50us到100us内输出电流100A或者以上?

楼主:
是的,如上传图片。我不能够很好的控制上升时间和电流大小,各位有更好的办法?

网友:
AC频率多少?如果开关接通那一刻,AC波形正在过0点怎么办?

楼主:
我用的是整流桥和Mos管来实现AC转DC的,AC 就50HZ的,你们有什么方法AC转DC 而且能够控制DC上升时间和大小的好方法没有?

网友A:
答案是延时输出,等待ac输入的能量足够后进行dc输出

网友B:
AC转DC常开,后面加一个mos开关,mos驱动做好点,选择小栅极电荷的mos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C转DC常开,后面加一个mos开关,mos驱动做好点,选择小栅极电荷的mos

哥们 我就是你说的那种方法做的(前面用的整流桥 后面用个mos开关) 但因我不是做电源的 只知道原理上能够去实现,但选择合适的器件现在是个问题?主要是我这个对上升到DC时间 和 DC大小有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答案是延时输出,等待ac输入的能量足够后进行dc输出

通过电路仿真得知 在输入改变电压情况时 在mos管处电流没有多大变化。反而影响较大的是选择不同的mos管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哥们 我就是你说的那种方法做的(前面用的整流桥 后面用个mos开关) 但因我不是做电源的 只知道原理上能够 ...

推荐你看一下英飞凌的mos,他们家有个专利技术,别家的mos导通电阻和栅极电荷平方成反比,他们家是导通电阻和栅极电荷成反比,在相同的导通电阻下,电荷比其他的小得多,意思就是导通速度快的多,你最好把电路图发上来,要不很难判断问题在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推荐你看一下英飞凌的mos,他们家有个专利技术,别家的mos导通电阻和栅极电荷平方成反比,他们家是导通电 ...

感谢你的回复,以下是我的电路图。只是从原理上去仿真了认为能够这样去实现,但器件的选择,上升时间和大小的控制是比较难的问题。如果能够得到需要的结果也可以不限此方案,谢谢!

楼主:
在线坐等专家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你的回复,以下是我的电路图。只是从原理上去仿真了认为能够这样去实现,但器件的选择,上升时间和大 ...

你这个仿真有点奇怪啊,R2,R3是电源内阻吗?上升时间的大小要受到这个的影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仿真有点奇怪啊,R2,R3是电源内阻吗?上升时间的大小要受到这个的影响

R3为电源内阻,R2为外部的电阻 想通过调节R2来调整上升时间,但调整结果不理想。

楼主(2013-01-06):
有人有办法么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