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羽Xilinx SOPC的疑问,请求指导!

楼主(2012-11-21):
最近在摸索怎么在Xilinx上实现SOPC,有诸多疑问。目前的情况是能够跑一下流水灯。目前有这么些疑问:
关于模版文件中使用的函数:
int UartLiteSelfTestExample(u16 DeviceId)
{
        int Status;

        /*
         * Initialize the UartLite driver so that it is ready to use.
         */
        Status = XUartLite_Initialize(&UartLite, DeviceId);
        if (Status != XST_SUCCESS)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XST_FAILURE;
        }

        /*
         * Perform a self-test to ensure that the hardware was built correctly.
         */
        Status = XUartLite_SelfTest(&UartLite);
        if (Status != XST_SUCCESS)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XST_FAILURE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XST_SUCCESS;
}
疑问1:我知道这些函数是Xilinx公司的工程师写好的库函数,但是使用者不知道怎么看源代码,也不知道有哪些函数,这些函数又有什么功能
疑问2:如果我用XPS的BSP引导建添加GPIO,点亮相应的LED,但是运行XPS的Sytem Assembly View来添加GPIO的IP核就不能点亮LED了,感觉该设置的都已经设置好了,但就是点不亮,在这个地方卡了很久- -!

上述两个问题,卡了我很久,搞的我茶饭不思,忘好心朋友知道一番!顺便说一下在学Xilinx FPGA的朋友可以加一下QQ:1445056420,日后可以一起交流学习!

网友A:
代码编辑和上下文分析我一直用source insight,查看源码非常方便。
所有外设的驱动程序源码都在生成的BSP文件夹里。
xilinx官方有6个EDK实验。
http://china.xilinx.com/universi ... sign-flow/index.htm
没有对应的开发板也没事,操作流程都是一样的。

再上传一篇GPIO核连接拨码开关的实验,剩下的看悟性了。

楼主:
我想说,非常非常感谢你,因为我是一个人自子学习的,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思考解决,老师把我当研究生看待,根本不给什么知道,遇到问题只能自己上网百度查资料,这个问题卡了我很久了,搞的我茶饭不思,总之很感谢你,虽然还没有动手去做,但是我感觉的到在你提供的帮助下,我遇到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!总之很感谢你!再者还有个感慨,像这种大公司出的产品,他们的官网上会有最好的学习资料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代码编辑和上下文分析我一直用source insight,查看源码非常方便。
所有外设的驱动程序源码都在生成的BSP文 ...

我想说,非常非常感谢你,因为我是一个人自子学习的,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思考解决,老师把我当研究生看待,根本不给什么知道,遇到问题只能自己上网百度查资料,这个问题卡了我很久了,搞的我茶饭不思,总之很感谢你,虽然还没有动手去做,但是我感觉的到在你提供的帮助下,我遇到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!总之很感谢你!再者还有个感慨,像这种大公司出的产品,他们的官网上会有最好的学习资料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代码编辑和上下文分析我一直用source insight,查看源码非常方便。
所有外设的驱动程序源码都在生成的BSP文 ...

我想说,非常非常感谢你,因为我是一个人自己学习的,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思考解决,之前学习ARM也是这样的……老师把我当研究生看待,根本不给什么指导,遇到问题只能自己上网百度查资料,这个问题卡了我很久了,搞的我茶饭不思,总之很感谢你,虽然还没有动手去做,但是我感觉的到在你提供的帮助下,我遇到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!总之很感谢你!再者还有个感慨,像这种大公司出的产品,他们的官网上会有最好的学习资料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