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问个郭天祥老师《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》上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2-11-21):
划线的那一段我怎么感觉那个
int a,*p=&a;
中哪个&要去掉呢,&a不就是a的地址了吗?*p应该是a的值啊。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。望高手解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理解的不对。

那怎么理解呢?

网友:
一个是定义加赋值
一个是赋值

int *p = &a;
等效于
int p;
p = &a;

翻谭浩强的书看下就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样写,看看你是否能理解。
int a,*p;
p=&a;

你写的这个就是下面的(2)赋值,能看懂,但第一种情况感觉是多了个&

网友:
看看C语言吧,这是C语言里面的

网友:
int a,*p=&a;
提示:这只是一条语句,中间是逗号,不是分号。
也就是讲,这条语句定义了1个变量a和1个指针变量p,并且给这个指针变量赋初值为变量a的地址。这条语句中的*号表示定义的是一个指针变量而不是取指针变量的值。
如果还不清楚,建议温习C语言啊。

网友:
继续往下看啊,下一页就有说明了:

楼主:
知道了,这个*是个说明符。谢谢以上各位热心人。

网友:
兄弟多去学学C语言吧!!!!!汇编语言也得看看……。

网友:
6楼说的对。。。

在定义变量的同时,把a的地址值赋给变量了

网友:
* 有两种"叫法"  , 在定义时候一种, 在取值的时候一种.  建议看 C primer plu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