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如何实现三轴曲线插补?

楼主(2012-11-21):
现在学习阿莫雕刻机V1机,尝试自己编程序用单片机控制三轴联动,三轴同时动的可以了。
但是不知道怎么让三轴配合按指定曲线运动,听说要用到插补,本人之前没有接触过插补,请大家推荐一些好的学习资料,比如相关算法实现之类的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这个是数控的范畴,可以找本数控原理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数控的范畴,可以找本数控原理看看

数控的书有哪些经典的呢?
另外书本只能理解工作原理,有没有可供参考的算法实现呢?

老鸟&大虾们:
          推荐一些资料让我们这些小白学习学习啊,谢谢!

网友:
我可以提供G码。把你的图邮件给我 haitaoyijiuming@163.com

网友(2013-05-01):
学习中,也需要这方面的资料

网友:
我觉得阿莫可以往这方面搞一下,可以脱离电脑加工,没有版权问题,增加仿造难度。

网友:
插补算法自己设计,算法优化是个大问题,大三的时候用固高的控制卡做过插补(课程设计,其实它本身就有圆弧插补,但课设嘛,就是试验一下,最后自己写的插补很差劲,在软件上画图模拟看着还行,只是一到控制电机,就难看死了,也没再改了)

个人觉得插补真的用到电机上,不是简简单单的用直线段组成曲线,跟画图还不一样,需要考虑电机的运动模型才能做到更好的优化,需要相当的控制理论基础。以上这段是个人观点,有自己猜测的成分在里面,可能有谬误

网友:
你看那个文泰生成的G代码就是把圆弧拆成很多直线的,一个圆的G代码很多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