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mega128的ADC如何采集高于其输入上限的电源电压呢

楼主(2012-11-21):
在下最近做项目有一疑惑,想请走过路过的高手来看一看解答一下。
背景描述:
使用ATmega128AU工作与3.3V,使用3.7V锂电池经降压后供电。使用ADC0对3.7V的电源电压进行侦测(使用片内2.56V基准电压),并软件设定一个阈值,低于此数值,则让LCD的背光闪烁。
问题描述:
问题1:在3.3V的供电电源时,使用片内2.56V的基准电压,那么转换范围也就是0~2.56V,如何对3.7V的电源电压进行采集呢?
问题2:现在手上有一副关于电源电压降压后ADC再采集数据的原理图截图。这样的原理是什么呢?问题3:
其中的阻值是如何确定呢?
问题3:ADC单端采集相当于内部接了个GND,对么?该图中数据采集点后面的电阻与接GND可以省略么?为什么

网友A:
电阻分压原理 V3.7AD = R9/(R9+R11)*3.7  = (2/3)*3.7 = 2.47 < 3.3

网友:
要求比较高的还可以通过运放缓冲一下。

网友:
可用 3.3V 供电接至 AVCC 来做 ADC 基准,然後采样片内含的 1.23V 的基准电压( MUX[4..0]=11110 ),便可计算出 AVCC 真实电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阻分压原理 V3.7AD = R9/(R9+R11)*3.7  = (2/3)*3.7 = 2.47 < 3.3

感谢你的解答!!明白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