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初学者,怎么才能在2440上快速用上SDIO的WIFI?

楼主(2012-11-21):
买了个FL2440吃了一年的灰还没动。现在正好想用单片机驱动WIFI,但是又很难找到资料和程序(单片机上用的)。于是打算从ARM这个地方入手。不过现在很茫然。首先FL2440本来就不带WIFI。我要是买了WIFI该怎么和他连接呢?连接之后又要怎么弄呢,才能正常使用?正常使用之后,我该到哪里才能找到怎么操纵WIFI的程序并把它移植到单片机?

对这一方面很茫然。高人指条路吧。

网友A:
楼主可以交流下不?我也在调wifi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可以交流下不?我也在调wifi

好啊,我还没有开始呢

网友B:
在arm+linux上两天可以搞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arm+linux上两天可以搞定

本人初学,如果开发版上有wifi功能,让我能直接调试,我想我学起来会很快的,但是2440上没有wifi接口,没有调试好的示例程序,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难度的,首先我就不知道买来的wifi模块怎么接到开发版上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arm+linux上两天可以搞定

stm32上不能跑linux。。。。。只能裸系统

网友(2012-12-28):
我也在准备弄这个,大家加我QQ把1404036731,大家一起研究研究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本人初学,如果开发版上有wifi功能,让我能直接调试,我想我学起来会很快的,但是2440上没有wifi接口,没 ...

我们买的一个WIFI 模组,那个模组的接口是 串口,So我们的工作就是控制串口。不知道你的模块式个什么通信接口。

网友(2015-04-30):
引用 网友B:
在arm+linux上两天可以搞定

用uclinux呢?

网友C:
楼主为啥sdio的呢?用USB转wifi不行吗

网友:
4412上可以直接使用SDIO的WIFI,可以去参考下

网友(2015-05-31)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为啥sdio的呢?用USB转wifi不行吗

USB考虑到通用性,实现起来太麻烦,SDIO比较直接,速度又快,手机的方案有些就是SDIO与WIFI模块通信

网友:
arm上搞wifi相对简单一点,很多东西别人都写好了,但是单片机如何没有原厂的支持,估计不是那么容易搞定。

网友:
RT3070,可以买到非常便宜的usb接口的模块,也就是usb无线网卡。针对2440,网上也能找到相应驱动。然后就是编译驱动,加载。成功后就会多出来一个网卡。

在操作系统下做项目和单片机完全不是一个思路。驱动一般是厂家提供的,我们做的是修改和移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