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dows 7可以不可以换XP

楼主(2012-11-21):
现在用的是windows 7,因为现在用protel99等一些专业软件都不兼容不太好用,听朋友说用XP用这些软件时什么问题都没有啊,现在也心动了,想换XP,不过又听其他人说,现在电脑的显卡啊什么的都是基于window7的,又不敢装XP了,各位路过提点建议。
现在我的电脑是华硕A42J,32位系统,2G内存,显卡也是2G的。

网友:
完全没有问题,xp肯定是现在兼容性最强的电脑,我装过win7,win8还是发现最爱xp

网友:
可以换,如果是新机器硬件驱动不一定能找全。其实换新软件就好了Protel换Altium Designer,比老掉牙的软件好多了。

网友:
不过XP的64Bit版不太好使。因此如果是64bit的电脑,并且内存很大的话,就不推荐更换了。

网友:
先查查能不能找到驱动吧,特别是显卡和声卡驱动

网友A:
只要网卡驱动有,其它的用软件找啊,比如驱动精灵……

网友:
先找到驱动,有驱动就好说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要网卡驱动有,其它的用软件找啊,比如驱动精灵……

驱动精力是自带万能网卡驱动的,只有能装上xp。驱动就都能装。

网友:
Win7 的兼容其实现在差不多了,用作用作就习惯了,现在的电脑硬件基本都是基于wen7的,看你的配置应将内存加大到4G,然后将Protel换Altium Designer,99太老了.

网友:
说的简单,先找驱动,再考虑装系统。
很多都没人去开发XP驱动了。再牛逼的驱动软件又有什么用?

网友:
WIN7的兼容性已经没有太大问题,老版软件可以升级到新版的。

网友:
看标题还以为LZ买了正版WIN7,现在换XP, 问要不要找比尔.盖茨 退差价呢

网友:
最常见的是独立显卡用不了了,只能用核显......

开启双显卡必须要win7以上的,不过我用着核显也蛮好么,那个1G的独显就当不存在了......

网友:
微软已经不提供xp的更新了,这种连原厂商都不更新的系统,还是早些顺应潮流换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