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,网络变压器中的,1CT:2CT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2-11-21):
比如看到手册上写的比如:
1CT:2
1CT:2CT
1:2CT

听说CT是CENTER TAP的意思,是这样么?

网友A:
网络变压器是有中间触头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络变压器是有中间触头的。

请问下,那像1CT:2CT,具体表示是什么意思呢,还有的写的是1:2CT,这两种写法不同,功能是一样的么?

网友B:
CT==有中间抽头
1CT:2CT==网络变压器兩边圈数比为1:2, 兩边都有中间抽头
1:2CT==网络变压器兩边圈数比为1:2, 第二边有中间抽头
1CT:2==网络变压器兩边圈数比为1:2, 第一边有中间抽头

网友C:
CT刚好是“抽头”的拼音第一个字母,是巧合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T==有中间抽头
1CT:2CT==网络变压器兩边圈数比为1:2, 兩边都有中间抽头
1:2CT==网络变压器兩边圈数比为 ...

这下清楚了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T刚好是“抽头”的拼音第一个字母,是巧合吗?

才发现,真是巧合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