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引起噪声的原因

楼主(2012-11-21):
最近学习开关电源,最后发现开关电源的关键技术在高频变压器,于是潜心研究,终于在高频变压器上有所突破,但今天发现一个怪现象,希望得到解决。

买了一现成的开关电源(12V,1A),根据开关器件参数自己重新设计了高频变压器(自己绕的,肯定没机器绕得好)代换了原来的高频变压器,带了10W负载没有问题。

然后改带比10W小的负载,即大功率LED,开关电源输出12V,再接大功率LED模块输入,模块输出接大功率LED,大概原理如图(图中输入24V,我输入12V,带的负载是单颗3W LED):

这时测量开关电源输出波形:

LED电源正负端波形:

看到上面的波形心里凉了半截,LED电源正负端电压波动大的有5-6V,开始坏凝自己设计的高频变压器,因为这电源是成熟的产品,我只换了高频变压器。

于是另外换了两个厂家的开关电源(均输出12V,一种输出电流达到1A,一种接近)测试,
这时测量开关电源输出波形:

LED电源正负端波形:

这个电压波动在1V以内,波形很好。

有2个问题我想不通:
1,我更换了高频变压器的电源,开关电源本身输出噪声很小,经过CL6807模块后,LED正负电源两端为啥那么大的噪声?对比下面另外两种开关电源输出测得LED电源正负两端波形。
2,会是高频变压器的哪部分问题呢?绕组匝数多少?松紧?没浸漆?还是其他什么问题?

非常感谢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!忘了在悬赏栏目发帖子,分享一点莫元。

网友A:
增加一層屏蔽層.磁芯要磨中心柱.三明治繞制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增加一層屏蔽層.磁芯要磨中心柱.三明治繞制.

非常感谢!找到原因了,开关电源输入整流后的"地"接一电容,开关电源输出的"地"也要接一电容,两电容的另一端要连起来,一起接大地的端子,这个端子也可不接大地,但是两电容的另一端要连起来。

因为做实验室没有将外壳装上,两电容的另一端就没有连接,装上外壳就对了,后来我用线将两电容的另一端连起来就对了,没有经验呀,我还以为是高频变压器的故呢,感谢各位!

网友(2013-01-30)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!找到原因了,开关电源输入整流后的"地"接一电容,开关电源输出的"地"也要接一电容,两电容的另 ...

没看懂你文字的意思,能上一张图说明一下吗

网友:
就是两个接地电容没有共地。也有从输入到输出跨接电容的做法,不知两者对噪声的滤除有何区别?

网友:
X,Y电容这块很重要的。不要随便用普通电容,安规有要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