穷学生买了一个二手雕刻机,发张图片,有谁用过?

楼主(2012-11-21):
如图所示,不知道坛子里有没有朋友用过这种雕刻机。有的话,如果能分享一些实用经验,或者愿意QQ交流更好。多谢。

网友:
好像是宁波的龙雕江湖出的机器,机架是角铁焊的

网友:
开孔用应该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多少钱买的?

网友A:
同问多少钱,我也想搞个来开孔的。。。

网友B:
电机喷成那样,真心难看

网友:
看着很单薄的样子

网友:
多少米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机喷成那样,真心难看

和天艹 某 飞行队 涂装有得一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问多少钱,我也想搞个来开孔的。。。

1200块钱,这张图片是从给我的光盘里上传的,实际比这个旧多了。一开始X轴的步进电机啸叫声很严重,还在坛子里发帖问过: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p;page=1#pid6264079
后来发现是6根相线全部接错。。。。现在装了mach2,还没有用起来。

网友:
还有的话我也想买一台

网友A:
用起来的话,发点评测来看看,我只想用来开洞洞。。

网友:
和我的机器一样样,目前主要用来开孔。我给加了块手控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起来的话,发点评测来看看,我只想用来开洞洞。。

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。。。买来就是二手的。

网友:
花1200买个雕刻机,不算穷学生

网友:
唉,实习的学生党飘过,在学加工中心,也打算入手雕刻机。不过希望入手一个铸铁的,如果是BT30的无动力主轴再好不过了,只D过激光雕刻机。QQ:1552026799

网友:
1200元?你X呀?加点钱买阿莫的机机呀!这种机器谁用谁知道!不同意?就当我没说!

网友C:
楼主,我有一台同样的雕刻机,不考究它的精度,主要用它在外壳上开孔,还是胜任的。
也用它雕过电路板,SOP封装的IC没问题。

机子拿到手只能算半成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我有一台同样的雕刻机,不考究它的精度,主要用它在外壳上开孔,还是胜任的。
也用它雕过电路板,SOP ...

卖给我的人说精度0.1mm绝对没有问题,我现在也没有验证过。

网友:
我有。
性价比过得去。
16的光轴有点软。
不要求精度(肉眼看不出来),速度。。。还是可以的。
噪音也小。
就是x y z需要调整,卖家根本没调。

用工作台的中部,变形小。

干铁不行,极限可给铝打小孔。

1200值了。

网友:
1200,其中步进25/个,75,电路板170,主轴马达220,电源变压器算100,一个机架635,不错,如果是新的,雕要卖到2000多

网友C:
新的1700,X宝的DKJ家园。
一、
在龙门后面上半部分固定一块竖着的板,正好把电源和控制板固定在上面。
再把主轴控制器固定在龙门的上面。
把所有的步进电机线沿机架固定好。
把主轴线固定好,留足运动余地。
整个机器就清爽了。
二、
在主轴控制器上增加电源插座和开关,让开关电源也从主轴控制器取电。
做好接地线。
经过以上整理,就可以准备开始工作了。

网友:
越来越佩服现在的学生,我大学时期除了喜欢泡妞什么也不会

网友:
除了颜色看着比较蛋疼,其他还是不错的 ,去下载一个MACH3 然后 去看一下这个驱动吧的PDF文档,按照里面设置一下接口,就可以用了

全部角铁焊的 我也算是长见识了, 抽空去楼下那个 专做栅栏门的铺子里 让他给我焊一个照这个样子 偶吼吼吼吼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新的1700,X宝的DKJ家园。
一、
在龙门后面上半部分固定一块竖着的板,正好把电源和控制板固定在上面。

正在做。。。多谢指点!

网友(2013-04-08):
等01的时候我也进了一台这个解解痒,当时我用环氧板做了一个控制箱背在龙门架上,把所有电器都装进去了,配上了手控,跟朋友要了个双40V500W的牛给主轴供电,主轴调速用本坛的pwm调速改的,把所有的线都换了,用拖链把线给整理了,加了限位开关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,

插曲!!!:刚用起来没几次驱动板的轴驱动工作一段时间就会停、XY轴一直都没问题把板子寄回了厂家(是驱动板生产商不是机器卖家),但厂家测试没问题又邮费到付寄了回来(态度恶劣),后来只好自己解决,因为他用的是体积很小的驱动芯片,我也懒得修了,再买三块独立驱动板,把原来的接口板切了下来用接上,之后一直良好运行,但也很少用,平时也就是开开孔什么的,遇到的问题跟楼主的一样,也是误差比较大,一直没解决(刻的时候雕一遍后量出误差后加上去或减去,因为用得少,办法很笨),后来01到了,机器就打包发德邦贴运费送给送我牛的好朋友玩了“他有小孩了也很少动机器,他也是只用手控操作的,呵呵”

以前用手机拍了照片的,找不到了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刻个普通的pcb应该还行吧

网友:
做广告的亚克力加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使用很简单,我自己也做了一台,我们用的漆颜色一样

网友:
我手里的就是这样的,开孔啊,做个简单的东西还是可以用的。我的那个自动OD仪的两块板子就是用这个做的,精度还算够用吧。不过雕刻pcb如果不复杂的还行,时间长了就跑偏了。

网友:
第一台机子时考虑过这个机架,要1000,最后还是自已做了。
机架的强度应该没什么问题,反下小机器,也干不了什么象样的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