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晚调NRF24L01+通信的时候发现一个怪现象

楼主(2012-11-21):
首先....设备是这样的.....STM32作为主机发射信号...两个51作为从机接收信号,射频模块NRF24L01+

从机采用相同的信道和地址,均能接收到正确的数据....好吧...看来我以后可以用广播的方式搞了..因为NRF24L01+硬件上只支持6信道...然后我用软件设计一下...实现一个组播或者广播的方式扩展多一些节点...
其实开始搞了N久,都不能用.....我就蛋疼了因为程序完全是从51那边调好了移植到STM32,不能用的话太尼玛不科学了......后来发现....下面两种NRF的模块 ,都是NRF24L01+,从寄存器和上面的字都能看出来,一样的,区别只是晶振的封装和天线不同,晶振的话忽略,另外一个是鞭状天线,一种是PCB天线...下面是图....

我发现....鞭状天线可以给鞭状天线的NRF发,鞭状天线不能给PCB天线发信息(接收不到信号),PCB天线不能给PCB天线发,但能给鞭状天线发....这什么奇葩问题...求大神解释
跪谢
单片机程序都一样...........

网友A:
没猜错的话,频偏了,用频谱先校准好晶体。

网友B:
估计是频率问题

至少有一个不准,或者都不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猜错的话,频偏了,用频谱先校准好晶体。

好吧 我想NRF24L01+可以设置寄存器控制频率的一共7位127个频段。。。但是请教下....我应该怎么搞 能把他们的误差找出来....又应该以谁为基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估计是频率问题

至少有一个不准,或者都不准

好吧 我想NRF24L01+可以设置寄存器控制频率的一共7位127个频段。。。但是请教下....我应该怎么搞 能把他们的误差找出来....又应该以谁为基准

网友(2020-08-31):
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。楼主解决了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