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机,无解

楼主(2012-11-21):
使用MSP430f5438,带触摸液晶,串口接收数据存在数组。发现死机现象,没有复位,不再动作,仿真发现程序跑到0000地址去了,不知道什么原因,数组设置了不会越界。内存溢出吗?可我仔细看程序没查到,不知道什么原因。程序有点大,不贴出来了。求教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中断,不小心开了哪个中断,可是没有写相应的处理函数~~

楼主:
触摸屏,串口,定时器三个中断,其他中断没有开启。很怀疑点烟波动或什么干扰造成

网友:
过冲?电源不行?

网友:
有可能是堆栈溢出了,堆栈要设置的大一点,否则用IAR的话 必须小心看堆栈的大小

网友:
先看看什么情况下出问题吧,个人怀疑电源干扰。

网友:
做个简单的UART的测试程序,看是否会再出现!

楼主:
怎样设置堆栈的大小

网友(2013-06-08):
原因找到了吗?

网友:
请问原因找到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