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9 布线 常用的快捷键以及几个很实用设置

楼主(2012-11-22):
先说 线宽 的设置 和  过孔 的设置。

在 走线的时候 按下 shift + W 或者 shift + V ,会出现下图中的界面。

这时候只能选择其中的某项,但不能对其中 走线 的宽度 以及 过孔的 尺寸进行更改。

然后退出这个界面,然后再按下 TAB键 ,会出现下面的界面,关键的就在这个里面。

注意左下角的两项不起眼的选项,“Favourite Interactive Routint Widths” 和“Favourite Interactive Routing Via Sizes”

然后分别点一下,就是下面两个界面了,然后就在这里面设置自己常用的 线宽 和 过孔的 参数了。

在布线的时候如果想调整 走线 和 过孔 的参数就不用总按 TAB键再手动输入更改了。只需要按下 shift + V

或者 shift + W 来单击一下选择之前设置好的参数就可以了, 这两个快捷键还是比较好按的。

然后其它的 常用的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了。

走线的时候 滚动一下 滚轮 ,过孔就出现了。

走线的时候 按下 Ctrl  再单击 一下 ,正在布的线就自动布完了。当然这种情况只对剩余的线长较短的,比较简单的情况会好一些,要不然就不知道能布成什么样了。

左键拖动住器件 然后 按下 L  ,器件就 换到另一层了, 在布局的时候比较好用, 然后就是 T S I 。

然后就是 对铺铜 的操作,选中一块 铺铜 ,按下 M G ,就可以比较随意的 更改 铺铜 的形状了。

其它的一时想不起来了,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其它实用的,说出来一起分享一下吧。

楼主:
上传几个 相关的 文档吧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学习,楼主有没有布局方面的经验共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学习,楼主有没有布局方面的经验共享

可以参考下这个,不过我都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来布局的,目前对于数字电路来说还没什么问题。

网友(2012-12-31):
谢谢楼主,学到东西了!

网友B:
1.    T E   增加泪滴
2.    O K   添加删除层(多层板设置)
3.    shift + 空格 (切换线 直线 45度 或者圆弧等等)

4.    T R   蛇形布线(蛇形等长常用快捷键  :1 调整弧度减小  2 调整弧度增大 3 减小弧度间距  4 增大弧度间距 ,减小弧度高度  。增加弧度高度)一般蛇形等长需要先画线再使用 T R 进行蛇形布线,也可以布线时直接走蛇形:先 P->T 布线, 再 Shift + A 切换成蛇形走线 (ad 里叫 Accordions ... 这是 P->T 后按 ` 快捷键时显示的当前可用操作)
5.    T M   取消报警信息
6.    R L   输出网络走线长度
7.    P V F 在原理图将差分对标志放置到你需要差分对的线
8.    数字键 2 添加过孔, 添加过孔后再按下L 即可切换层
9.    在pcb布局阶段:在原理图中框选一个区域的元件或点选若干个元件、快截键“t”+“s”能迅速切换到pcb界面选中那些元件,然后按快截键“i”后选择菜单第二项用鼠标在你想要的地方拖一个框,那些元件就蜂拥云集地出现在你拖的这个框中。
10.    在PCB界面,按快捷键 E M C 点击空白处,可迅速找到元件。
11.    原理图里面查找按crtrl+F,PCB里面查找J+C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分享自坛内网友。

网友:
手机记号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.    T E   增加泪滴
2.    O K   添加删除层(多层板设置)
3.    shift + 空格 (切换线 直线 45度 或者 ...

AD快捷键,收藏了

网友:
以前都不知道 还有这么好的快捷键啊、
感谢楼主

网友:
AD快捷键,收藏了

网友(2013-03-08):
mark,经验贴,必须顶

网友:
楼主,前面说关与拖动器件就可以换层,真心不错

网友:
经验之谈!不错

网友(2013-05-31):
AD快捷键,收藏了。谢谢!

网友:
一直因为板子简单,99用的比ad熟而还在用99。

网友:
AD布线经验...

网友:
很好的东西,标记一下

网友:
回个帖,做个记号!

网友:
总结的不错,学习一下!

网友:
现在设计线路板开始由99 se 转向AD9了,收下了

网友:
顶贴,目前正在用AD

网友:
用到其中一些快捷键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资料,已经下载了。

网友:
非常不错啊,很多东西问度娘都没有效果!在这里找到答案啦!

网友(2013-07-13):
thanks for you sharing

网友:
非常珍贵

网友:
很有参考价值,谢谢。

网友:
必须酷,学习了。

网友:
MARK 使用时用到了

网友:
MARK一下,很有用

网友:
又看好东西了,用了蛮久的AD了,到现在才知道……

网友:
ad技巧,果断收藏!

网友C:
“左键拖动住器件 然后 按下 L  ,器件就 换到另一层了, 在布局的时候比较好用, 然后就是 T S I ”

TSI是什么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“左键拖动住器件 然后 按下 L  ,器件就 换到另一层了, 在布局的时候比较好用, 然后就是 T S I ”

TSI ...

已经从 原理图 导入 到 PCB了。

这是 在 原理图 中选中 一个 模块中的 器件 ,然后 依次 按 T 、S ,这时 会 切换到 PCB 界面 ,同时 在 原理图中 选中 的器件

此时 在 PCB 中也处于 选中的状态。然后再 按 一个 I ,对应 选择 Arrange within Rectangle ,然后 再 用 鼠标 左键 拖出一个

矩形框  ,然后…… 然后…… 你自己试试吧。

楼主(2013-08-14):
今天又 发现 一个问题,一开电脑  飞线 不见了, 按 N  show connections  all 、 net 、components 等都没有反应, 按 L 改里面的 设置也没有反应。

最终找了一圈 发现 是昨天 画板子的时候 改了 PCB 面板 里的东西,也就是下面的这个界面里面的参数的设置。

里面 的选项 从上到下 ,只有 在选中 From -To Editor  以后 飞线就会 隐藏,而按常规 的设置 无法 正常显示出来。

网友:
收藏了,感谢撸主!

网友:
这个得马上去试一下!

网友:
AD快捷键

网友:
这个不错,记下了

网友(2013-09-23):
引用 网友B:
1.    T E   增加泪滴
2.    O K   添加删除层(多层板设置)
3.    shift + 空格 (切换线 直线 45度 或者 ...

谢谢 !!!!

网友:
mark,留着备用

网友:
学习了,手机上看的不爽,回去电脑看

网友:
收藏了,要多多学习了

网友:
AD快捷键,不常用就忘了。

网友:
顶好的资料,学习中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3-11-02):
AD画图一直很痛苦  无奈我太依赖AD的元件封装库

网友:
快捷键就是效率拯救时间啊,太受用了

网友(2013-12-04):
这个要顶,,正好学习

网友D:
首先感谢楼主分享
但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
AD快捷键 在 workspace panels memu (位于软件界面最右下角 或者 快捷键 K ) 中的Help 目录下的 Shortcuts (快捷中心) 里面包含当前所有操作的快捷键 并且随当前编辑环境而变化

编辑原因:增加图片 尽量做到图文并茂

网友(2014-01-26):
引用 网友B:
1.    T E   增加泪滴
2.    O K   添加删除层(多层板设置)
3.    shift + 空格 (切换线 直线 45度 或者 ...

收藏了

网友:
很实用的快捷键,用的比较少的时候,老是要翻出来看看,先标记下,下次方便使用。

网友:
快捷键快捷键

网友(2014-03-06):
好东西,标记一下

楼主(2014-05-30):
关于规则的高级应用,传上来当个备份吧。

网友:
这贴必须顶起来啊

网友:
布局经验,标记

网友(2014-07-02):
先标记,留着以后有用

网友(2014-08-14):
引用 楼主:
关于规则的高级应用,传上来当个备份吧。

不会用。

楼主:
有什么不会用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关于规则的高级应用,传上来当个备份吧。

就是这个,最好有一个说明文档。这方面用的少,勿怪,新手。谢谢。

网友:
不错的AD资料,收藏了

网友(2014-11-29):
引用 楼主:
关于规则的高级应用,传上来当个备份吧。

好经验! 能否加个说明?谢谢~

网友E(2015-01-25):
引用 网友D:
首先感谢楼主分享
但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
AD快捷键 在 workspace panels memu (位于软件界面最右下角 或 ...

请问怎样把你图中的system那一栏放在屏幕右下角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请问怎样把你图中的system那一栏放在屏幕右下角?

我这边AD9默认就是在右下角的哟。

网友:
有不少快捷键我已经自己改掉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这边AD9默认就是在右下角的哟。

之前也是默认的,最近发现不见了,奇怪

网友:
6.9太卡了,10的不卡

网友:
确实很实用…… 下载了……

网友:
3可有   非常感谢你

网友:
AD快捷键,学习学习!

网友:
好东东,果断收藏!

网友(2015-11-26):
这个挺实用,找了好久

网友:
谢谢分享,画图的时候很有必要

网友(2016-01-23):
很好,在原理图和PCB元件时可以结合EXCEL一起命名,有时会很方便。

网友(2016-12-21):
试了一下非常好用   thanks!

网友(2017-06-10):
TVT  快捷键   是板剪切块功能      我的用法是   做无铜孔

网友:
mark  AD使用技巧

网友:
mark ad快捷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