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单片机的USB Bootloader(HID)

楼主(2012-11-22):
PIC单片机的USB Bootloader
附件包括PIC24FJ256GB110 Family的例程与HIDBootloader烧写程序,烧写文件明天再上传

需要注意的是使用Bootloader需要添加gld文件,配置内存区域设置,以下是简单介绍:
下面简单分析一下gld文件,其中 boot_hid_boot_p24FJ64GB004.gld用于编译Hid-BootLoader,同学们一般用不到。app_hid_boot_p24FJ64GB004.gld是用于应用程序的,每个应用程序项目必须添加app_hid_boot_p24FJ64GB004.gld,否则不能通过Hid-BootLoader烧入PIC单片机。
下图是单片机的内存划分:

下图是单片机的内存划分:

       以下是boot_hid_boot_p24FJ64GB004.gld关于内存区域的划分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OR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  (a!xr) : ORIGIN = 0x800,         LENGTH = 0x1FF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et        : ORIGIN = 0x0,           LENGTH = 0x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vt          : ORIGIN = 0x4,           LENGTH = 0xF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ivt         : ORIGIN = 0x104,         LENGTH = 0xF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gram (xr) : ORIGIN = 0x400,         LENGTH = 0x1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_ivt      : ORIGIN = 0x1400,        LENGTH = 0xC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FIG4      : ORIGIN = 0xABF8,        LENGTH = 0x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FIG3      : ORIGIN = 0xABFA,        LENGTH = 0x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FIG2      : ORIGIN = 0xABFC,        LENGTH = 0x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FIG1      : ORIGIN = 0xABFE,        LENGTH = 0x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以下是app_hid_boot_p24FJ64GB004.gld关于内存区域的划分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OR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  (a!xr)   : ORIGIN = 0x800,         LENGTH = 0x1FF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et          : ORIGIN = 0x0,           LENGTH = 0x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vt            : ORIGIN = 0x4,           LENGTH = 0xF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ivt           : ORIGIN = 0x104,         LENGTH = 0xF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_ivt        : ORIGIN = 0x1400,        LENGTH = 0xC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ogram (xr)   : ORIGIN = 0x14C0,        LENGTH = 0x96E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FIG4        : ORIGIN = 0xABF8,        LENGTH = 0x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FIG3        : ORIGIN = 0xABFA,        LENGTH = 0x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FIG2        : ORIGIN = 0xABFC,        LENGTH = 0x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FIG1        : ORIGIN = 0xABFE,        LENGTH = 0x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以下是Hid-BootLoader中的一段代码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itSwitch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w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asm__("goto 0x1400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ializeSystem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if defined(USB_INTERRUP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BDeviceAttach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endif
       通过这三段代码,可以看到Hid-BootLoader启动后,会先初始化按键,并检测按键是否按下,如果没有按下,跳转到0x1400开始执行应用程序,如果按下则开始初始化,并尝试建立USB通信。
        内存划分中的CONFIG,就是指我们再项目中添加的这四行代码:
        _CONFIG1(WDTPS_PS1 & FWPSA_PR32 & WINDIS_OFF & FWDTEN_OFF & ICS_PGx1 & GWRP_OFF & GCP_OFF & JTAGEN_OFF)
        _CONFIG2(POSCMOD_HS & I2C1SEL_PRI & IOL1WAY_OFF & OSCIOFNC_ON & FCKSM_CSDCMD & FNOSC_PRIPLL & PLL96MHZ_ON & PLLDIV_DIV2 & IESO_ON)
        _CONFIG3(WPFP_WPFP0 & SOSCSEL_SOSC & WUTSEL_LEG & WPDIS_WPDIS & WPCFG_WPCFGDIS & WPEND_WPENDMEM)
        _CONFIG4(DSWDTPS_DSWDTPS3 & DSWDTOSC_LPRC & RTCOSC_SOSC & DSBOREN_OFF & DSWDTEN_OFF)

       如果大家还想钻研的更深的话,可以下载MCHPFSUSB Library Help.pdf,其中在8.2章有关于Hid-BootLoader的详细介绍。原文网址:http://hi.baidu.com/nwtel/item/ca56480568c648194bc4a373

网友A:
什么接口烧写的?有没有gui的界面操作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接口烧写的?有没有gui的界面操作?

什么接口?USB接口啊,呵呵  不知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 有烧写程序的,在Microchip Solutions自带的,改天上传

网友B:
不知道楼主的PIC16F系列的BOOTLOADER用过没有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楼主的PIC16F系列的BOOTLOADER用过没有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?

这个没有用过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没有用过

那有这方面的资料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有这方面的资料吗?

没有  不过你可以去Microchip官网看一下,

网友(2014-12-14):
文件不全

网友(2015-01-18):
可能以后用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