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++6.0写的串口通讯程序求助

楼主(2012-11-22):
如题,使用RELEASE、静态链接库发布,在没有VC的电脑上运行,没有提示出错,但没反应。
网上说使用MSCOM控件需要注册,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A:
用API自己封个类写就行。

网友B:
我最近写串口软件
发现这里有个例子很好
实现串口的方式比较规范
给你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API自己封个类写就行。

能具体点吗?我小白

楼主:
求助啊,在本机调试已通过,就是不能在别的机器上运行。

网友:
能发上来参考一下吗

网友:
在没装VC的机器里,没有MSXOM控件,最好还是用API些方便点

网友:
注册下MSCOM组件就可以了。运行附件里的BAT文件。

楼主:
深受MSCOMM控件的害,已改用CSerial类重写。

网友C:
安装INSTALL SHIELD,制作发布包就行,我只能上传10M的文件,INSTALL SHIELD上传不了,你到VC的安装盘中去安装就行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鼎力支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安装INSTALL SHIELD,制作发布包就行,我只能上传10M的文件,INSTALL SHIELD上传不了,你到VC的安装盘中去安 ...

安装INSTALL SHIELD  制作发布包 就能把用到的一些控件包含进去

即使某电脑没有mscomm控件等 也可以照常使用?

对vs2005有用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最近写串口软件
发现这里有个例子很好
实现串口的方式比较规范

这个好像用的是api

网友D:
最好不要用这个mscom控件,直接调用win32api,望山很多例子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最好不要用这个mscom控件,直接调用win32api,望山很多例子

求问下 哪里有API写串口函数的例子?

网友:
http://msdn.microsoft.com/en-us/library/ff802693.aspx

参考下“MTTTY”的这个列子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求问下 哪里有API写串口函数的例子?

你好,最近我在做北斗串口调试软件,你可以参考这个博客http://blog.csdn.net/cjdxzy2010/article/details/6120391

网友F:
API有个很不好的特性,软件死了,串口无法释放,只有重启系统才能重新占用那个串口。我现在改用C#了,完全没有这个毛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最近我在做北斗串口调试软件,你可以参考这个博客http://blog.csdn.net/cjdxzy2010/article/detail ...

跟VB下调用MSCOMM控件没什么区别 还有那个调用API的 也没显示什么优势 感觉还不如用控件来的方便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API有个很不好的特性,软件死了,串口无法释放,只有重启系统才能重新占用那个串口。我现在改用C#了,完全 ...

c#需要.net运行时,觉得还是win32比较底层,效率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c#需要.net运行时,觉得还是win32比较底层,效率高

API当然是底层了,八年前我做上位机的时候就是用API的。
但是现在CPU速度如此之快,API执行效率高的优势根本体现不出来,倒是.net开发效率高的优势非常明显,技术人员嘛,总是要不断自我否定才能不断自我提高。

网友:
嗯,以前我也用c#而且在回帖里也推荐c#,后来学vc了,vc更像单片机,很底层的东西,乐趣无穷,不过c#开发效率绝对最高的

网友(2018-09-08):
>以前我也用c#而且在回帖里也推荐c#
how do you release the code if customer PC doesn't have .net installed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