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 8 64位配哪种杀软好

楼主(2012-11-22):
刚装的WIN 8 原来的小红伞不兼容。

网友:
内存够大 就安装个影子系统吧 将system 和 windows目录保护一下就行了  或者在需要插入U盘或者一些危险操作的时候就进入影子模式
杀软都是"病毒", 尤其是Norton, 拖慢系统太多

要不就什么avast Panda 卖咖啡 大蜘蛛  等一系列
金山毒霸可以关掉  还可以

网友:
系统自带windows defender,我没拿病毒试过,不过不少注册机被k了。

网友:
没必要装,自带的WD(其实就是MSE)还不错,就是对注册机的查杀太给力了……

网友:
没有 装杀软的习惯了

网友:
不装最好,我XP一直祼着,两三年都没中过毒。

网友:
nod32 推荐   占的内存很少,查杀速度比较快,不拖慢系统速度。
去官网下载一个,然后去淘宝买个账号,一元的账号可以用半年,本人一直在用nod32

网友:
一直用AVAST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