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问题?雕刻机能用来攻丝么?

楼主(2012-11-22):
问个问题?雕刻机能用来攻丝么?没用过雕刻机,知道的举个手。

网友A:
市面上常见的雕刻机都不能攻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市面上常见的雕刻机都不能攻丝

意思是阿莫的也不能。看来还得手动攻丝了。

网友:
车床吧,四轴或许可以哦

网友:
前一段时间也在想攻丝的问题,定位准了速度足够慢还是可以的吧,丝攻好脆啊力一偏就折了

网友:
攻丝可以,但是要用专用的刀具,普通刀具不行,类似这样的刀
  < >

网友B:
一般加工中心都只能柔性攻丝的。。主要是主轴转速跟进给,有位置编码器的话就可以刚性攻丝了,雕刻机主轴转速可以设定的话自己D一个伸缩攻牙器应该可以攻丝,Z 轴的进给速度是根据 F =丝锥螺距×主轴转速得出

网友C:
西湖牌的钻床攻丝利器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加工中心都只能柔性攻丝的。。主要是主轴转速跟进给,有位置编码器的话就可以刚性攻丝了, ...

兄弟是高手,小弟做不了啊。D一个,还要计算,忒麻烦了,还是手动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西湖牌的钻床攻丝利器啊。

是不错,经济不允许。还是用雕刻机钻孔,手动攻丝吧。

网友D:
给散热器攻M3螺丝用的。凑合着用,家人帮手攻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给散热器攻M3螺丝用的。凑合着用,家人帮手攻丝。

牛X之人.羡慕

网友(2012-12-29):
不做调整的话,主轴速度太快,进给量小,怕是攻不了丝

网友:
做过伺服攻丝机,Z轴和攻丝动力都用伺服电机,效果还算O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