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布板的问题

楼主(2012-11-22):
我画PCB是个菜鸟,公司另外一个小伙比我画得好。但是,一般画PCB布线,都先画地线,再布电源线,最后布信号线。那个小伙别具一格,最后布地线。我问他理由,他说:地线面积大,最后要铺地,有多个过孔也没关系。信号线就1根,如果过孔多了,信号会衰减。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,斧正一下。谢谢!

网友:
好吧 我一般是信号线  然后电源线和地的

网友:
2层板,不是高速板的话,我觉得随便了,倒着也没啥事。。

网友:
要分情况,如果要是高频或者无严格模数要求的板子可以随意画,但是如果是的话就要好好推敲一下地线的布局了,是一点接地还是多点接地。也可以把地线放到最后敷铜的时候连接地网络的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最后布地线滴,G级滴高频板未布过,可能会有些不同

网友A:
厄,重要信号线优先吧,电源只要做好退耦,走点弯也不要紧,地线最后连,然后到处打过孔连接两面或多面的地

楼主:
谢谢漂亮的姐姐!雪,鹰,单片机。

网友:
都是最后布地线……最后打过孔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厄,重要信号线优先吧,电源只要做好退耦,走点弯也不要紧,地线最后连,然后到处打过孔连接两面或多面的地 ...

"电源只要做好退耦"这句话,具体怎么操作呢?怎么理解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"电源只要做好退耦"这句话,具体怎么操作呢?怎么理解呢?

我觉得哈,就是指芯片电源脚并的100nf电容,一些关键位置的还要用RC,LC滤波,还有地线的处理,感觉常用的主要这些吧。当然,再复杂的要看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