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不使用变压器,如何实现以太网两个phy之间的链接?

楼主(2012-11-22):
问题如下图所示:不适用网络变压器,如何让设计两个PHY之间匹配电路??

在设计中,交换机IC的型号是IP178CH,以太网控制器的型号是ENC624J600,以下是它们的datasheet中对各自差分输入、输出管脚的描述:
ENC624J600

疑问:
(1)根据以上描述,推测ENC624的差分输出口应该是电流驱动型。按照网上资料的分析,电流输出驱动型,变压器中点应该直接接电容然后接地啊,那为什么ENC624的datssheet中变压器还有通过10欧的电阻接到3.3V呢??
先假设ENC624是电压驱动型,为什么它的输出端两个匹配电阻中间要接3.3V呢?看过很多PHY与变压器的连接,都是直接接电容然后接地。
(2)在ENC624的数据接收端,为什么要接两个电容呢?还有两个匹配电阻的中点和变压器的中点接在仪器,为什么?
IP178CH只有参考的原理图,不过这个原理图比较好理解,和大多数PHY与网络变压器的连接方式一样。

根据以上分析,考虑到IP178CH和ENC624在同一块电路板上,距离可以非常近(小于5CM),如果用在两者之间放变压器,一是太占空间,二是还要处理变压器的接地问题,都比较麻烦。所以现在是想不通过变压器,直接将两个IC连接起来,想到了一下两个方案:
方案一:参考ENC624的datasheet的设计电路

这个连接方式,想到有两个问题:
(1)在ENC624(以太网控制器)的数据发送端,匹配电阻中间上拉到3.3V(按照ENC624的datasheet连接),这样是否会影响IP178CH接收端的数据接收?还有为什么要上拉到3.3V??
(2)在IP178CH(交换机IC)的数据接收端,由于直接接到两个电容,这样,这样可行吗?是否也要接匹配电阻?这两个电容是按照ENC624的datasheet接的,如果直接去掉这两个电容,是否可行?
方案二:按照常用的连接方式设计

这种连接方式没有按照ENC624的datasheet来设计,不知是否可行。还有个人理解,这种方式其实就是两个IC共用共用一对匹配电路。

网友A:
直接用电容耦合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电容耦合就可以

你指的是,四条差分线,每条线都串入一个电容吗?

网友:
是的 ,但是 偶没有成功。后来没有办法,只好加了变压器

网友B:
在板相连接,用别的总线不更好?

猜想:
可以试试直接在MII/RMII上面连接起来。

网友C:
电容耦合

网友D:
省成本这样省?

网友E:
这个变压器并不是为了变压,而是为了隔离直流,并且起到一定的屏蔽和防雷击作用。没有变压器的,基本一个小雷就挂了,有变压器的通常都能受得住几KV的雷击。对不同的物理层系统,它的输出模电压可能不一样,因为网线不可能再开一根做地线嘛,所以实际上对端需要的是共模电压,而不是模电压,然而模电压会引起接收器的严重干扰,所以用变压器隔离一下,会使输出更稳定。Marvell的低端产品都是不带变压器的,所以只要线碰到高压一下,基本立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容耦合

很好的资料啊,真的太感谢了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板相连接,用别的总线不更好?

猜想:

对MII/RMII还不太了解,而且身边也还没有人用过,所以想暂时不考虑先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电容耦合肯定是可以的,我做过n多了,你仔细查查电路

恩,现在确定用电容耦合方案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省成本这样省?

不是省成本,是两个PHY在同一块板上,加变压器的话,麻烦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变压器并不是为了变压,而是为了隔离直流,并且起到一定的屏蔽和防雷击作用。没有变压器的,基本一个小 ...

请问,你说的“模电压”指的是“差模电压”嘛?

网友:
有的phy输出不带共模电压,不带共模电压的需要用49.9欧姆把两条差分对上拉到指定的电压才能识别,不然是不行的

网友G(2013-09-11):
楼主我也是遇到和你相同的问题,交换机和DM9161
你最后的方案成功了吗?
要是我采用两个变压器TX RX交叉相连的话 两个变压器中间还需要加电容电阻匹配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楼主我也是遇到和你相同的问题,交换机和DM9161
你最后的方案成功了吗?
要是我采用两个变压器TX RX交叉相 ...

不好意思啊,由于临时被抽调去其他项目,这个模块我很久没弄了,当时也没解决好这个问题,如果你后面解决好了可以告诉我你的方法

网友H:
电容耦合如果长时间高电平或是低电平,数据传输会出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电容耦合如果长时间高电平或是低电平,数据传输会出问题的

以太网是4b/5b编码,如果PHY芯片工作正常的话不会出现长时间高电平或低电平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