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用一个JTAG口编程两片相同的CPLD,可以按下面的方法做吗?

楼主(2012-11-22):
使用的CPLD是EPM240T100C5N

网友A:
这个是一片一片加载的,但是你可以一次操作完成,也就是说,配置好JTAG链,链上的器件可以指定各自编程文件,然后一次烧写。实际上,程序是写完一个CPLD再写下一个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一片一片加载的,但是你可以一次操作完成,也就是说,配置好JTAG链,链上的器件可以指定各自编程文件 ...

多谢!是不是也可以设置成一次只加载一个片子,其他的片子不加载

网友:
当然也可以啊
那个链上每个器件的操作可以不同的

网友:
把JTAG接成菊花链的形式,扫描时可以扫到多个JTAG器件,选择其中一个下载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