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VHDL的延时问题,怎么在进程中执行延时呢?

楼主(2012-11-22):
程序如下,这样的话在num赋给n的时候,num也同时被置0吧?怎么延时执行f进程呢?想了好久,求解呀!!!

g:PROCESS(en)
  BEGIN
   IF en'EVENT AND en='0'THEN
    n0 <=num0;
    n1 <=num1;
    n2 <=num2;
    n3 <=num3;
    n4 <=num4;
    n5 <=num5;
    n6 <=num6;
    n7 <=num7;
   END IF;
  END PROCESS;

f:PROCESS(wave,en)
  BEGIN
  IF en='0' THEN
    num0<=0;
    num1<=0;
    num2<=0;
    num3<=0;
    num4<=0;
    num5<=0;
    num6<=0;
    num7<=0;
END IF;
END PROCESS;

楼主:
还是想不明白,望有人能指点一下

网友:
楼主,这样子行不?

signal a:std_logic:='0';
g:PROCESS(en)
  BEGIN
   IF en'EVENT AND en='0'THEN
    n0 <=num0;
    n1 <=num1;
    n2 <=num2;
    n3 <=num3;
    n4 <=num4;
    n5 <=num5;
    n6 <=num6;
    n7 <=num7;
   a<='1';
   END IF;
   if a='1' then
     a<='0';
   end if;
  END PROCESS;

f:PROCESS(wave,en)
  BEGIN
  IF en='0'  and a='1' THEN
    num0<=0;
    num1<=0;
    num2<=0;
    num3<=0;
    num4<=0;
    num5<=0;
    num6<=0;
    num7<=0;
END IF;
END PROCESS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