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V_AVR编译问题

楼主(2012-11-22):
        eeprom  char a[10]={12,124,132,21,12,24,2,2,4,2};
        flash char a[10]={12,124,132,21,12,24,2,2,4,2};
       const char a[10]={12,124,132,21,12,24,2,2,4,2};
这三种情况都会出现error:storage modifier not allowed in this context;
各位高手,给小弟解答一下啊~~~

网友:
CV神马版本,刚用2.05的试了一下,没问题。
flash  const的,注意程序中只能只读,不能修改。

网友A:
哦,找到原因了,eeprom flash的变量只能是全局变量。在函数里面定义是局部变量,就会出现error……这两种变量肿木会是局部变量泥?
const没问题,是否因为版本的原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哦,找到原因了,eeprom flash的变量只能是全局变量。在函数里面定义是局部变量,就会出现error……这两种 ...

正好我也找到原因了,谢谢~~是只可以全局变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