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2S DATA引脚可以加一个下拉电阻吗?

楼主(2012-11-22):
I2S是有BCLK, LRCK, MCLK, DATA四线, 不知道DATA引脚可能加入一个3.9K或4.7K的下拉电阻呢?(IO是3.3V)?  一般情况下是不加下拉电阻的, 但是加了下拉会有什么影响呢? 请大家讨论一下.

网友:
这个要看你输出I2S的芯片管脚的类型,通常数字电路都是加上拉电阻,个别的应用加下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