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用MCU的VDD电压来检测VDD电压的高低,各位有没搞过

楼主(2012-11-22):
看到一个产品,利用单片机的VDD来检测外部是否有连接充电器,这思路谁懂,请指点一下原理

网友:
有电  单片机就工作 没电  单片机就没法工作 呵呵

楼主:
呵呵,不是那样,平时是电池供电,手机那种电池,

网友:
以AVR为例
使用内部参考电压,2.56V
VDD分压后用内部AD测量即可

具体分压比,按照最高VDD电压来算吧。

另外,用片内的模拟比较器也行。

楼主:
片内的模拟比较器也要使用到2个引脚,我看研究过那个产品就只是检测VDD,没用到其他脚位,如果VDD高于4。5V就会动作

网友:
掉电检测器如果应用没有利用掉电检测器BOD,这个模块也可以关闭。如果编程熔丝位BODEN 使
能BOD 功能,它将在各种睡眠模式下继续工作,从而消耗电流。在深层次的睡眠模式下,
这个电流将占总电流的很大比重。请参看P 44“ 掉电检测器” 以了解如何配置BOD。

网友:
感觉应该是利用了AVR单片机内部的BOD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