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现在最常用什么方法做板子????

楼主(2012-11-22):
RT

这是我满怀信心买了3000K 的雕刻机,却没雕刻出板子

转用热转印以后,有感而发的

奉劝那些想用雕刻机的

最好买贵的雕刻机,比如阿莫的

不然真的很难做出板子的~~~~
单选投票, 共有 422 人参与投票

投票已经结束

8.53% (36)
9.95% (42)
64.93% (274)
4.03% (17)
1.42% (6)
0.47% (2)
4.74% (20)
0.47% (2)
1.18% (5)
4.27% (18)
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

网友:
我不是高副帅,但是我也直接打样。

网友A:
高频版用禾宇的雕刻机,家里的阿莫01机还没雕过板子

网友:
论坛打样,便宜实惠!

网友:
拼板回来用1吨手动冲床分割

网友:
感光蓝油做…

网友:
楼主啊,3000K的雕刻机啊,还雕不出像样的板子

网友B:
我们来算算,我做的产品PCB 都比较小,一般就 5X5CM 的,如果是超过5x5CM 的,就等2款板拼在一起打样。然后回来自己割开。
按2星期 设计一款板,打样是50元,这样一月就是100元,那一年就1200,那3千多元,几乎可以够3年的打样费了。
买那些什么雕刻机、什么热转印干吗呢。
在以前PCB 打样一律是300元的年代,买个或许还有用。但是打样价格拉到50元,就再也没有兴趣弄热转印什么PCB 了。
把那些时间,用在多设计几款产品、多完善产品功能,这样多赚钱,不是更好吗。

网友:
如果不是特急的话,一般都是打样的。现在打样也不贵。很容易接受。

网友:
其实在阿莫这里打样算是非常便宜的了。

网友:
3.  我是高帅富,我直接打样

像俺们这些“以厂为家”的穷人来说,,,当然是让公司出米打板了

网友:
高帅富;而且富得流油,哈哈

网友:
我终于高富帅了一回

网友:
  我打的都是100

网友:
打自己的样,让别人折腾去吧,hoho~~

网友:
直接打样。别无选择。

网友:
我也不是高帅富,我是通过公司打样,无压力

网友:
公司打样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们来算算,我做的产品PCB 都比较小,一般就 5X5CM 的,如果是超过5x5CM 的,就等2款板拼在一起打样。然后 ...

深有同感,把时间用在更有用的地方

网友:
被高富帅了一次

网友:
3000K的雕刻机什么样的?

网友:
或者是阿莫这里,拼版按平方厘米来算。

网友:
3000K的雕刻机是神马水平?

网友:
我用雕刻机做,乐此不彼!

网友:
没啥要求的板子一般在淘宝上的打样,但是不要工程费,还能自选油墨颜色,也算可以。

网友:
还有一种:感光板。。

网友:
我不是高富帅,但没有条件,只有直接打样了。

网友:
我是穷屌丝,但是我也是直接打样

网友:
请问多久可拿到板?
阿莫这里。

网友:
阿莫这里的价格…… 还是很实惠的

网友:
没做过复杂的,直接画

网友C:
300K,能打多少次样啊

网友:
洞洞板做试验,成了直接打样,一次多做一点合适,单板费用较少;用不了的可以转让别人用.

网友:
我不是高富帅,但也直接打样好几年了! 小量找的江苏千灯厂家:光绘30元(100平方cm内) 网架30 --板按平方实算(环氧板单面0.04/cm2 双面0.065/cm2)! 批量大找的吴江一厂家环氧双面板0.06/cm2(含17增值税发票),他们是不收打样费--但我这边专做开发设计,样品和小批量的多--不好意思经常叫他们打样!

网友B:
我一般发的都 *.pcb 文件 就是 AD6.9 的文件,我打样要求不高,就是
1、要能安装文件做出来,不要改动设计。
2、要能网上下单,要有自动下单系统,不要每次都费口舌去和接单人废话一堆,业务员还一时一个价,弄得人不舒服。
其间也试过其他几家打样的,我发的文件 Bottom solder 是全部布满bottom layer 层的,就是底层全部是喷锡的。以前都OK ,到别家了给你做得bottom layer  没了。
天啊,能不能照别人的设计做PCB,后来沟通,他们从新做,这次终于做对了。汗啊,从此以后,再也不敢到别家打样。

网友D:
还有一种,不用板子,直接用线连。

网友:
能否多选   感光油和雕刻机都用 看情况

网友:
我是热转印+腐蚀,然后雕刻机打洞,这是我觉得蛮快的方法~~雕刻机打洞人也不用看着~~管他多少百个洞

网友:
在这个拼版时代,还去折腾这个的,不是钓丝问题而是智商问题

网友:
打样。  什么雕刻、腐蚀之类的都是折腾,发烧人士干的事。

网友:
穷学生只能用实验室的热转印

网友:
我学校一直都是用热转印机

网友:
我热转印做板

网友E:
从热转印到雕刻,又有些怀念热转印。

搭车求解,热转印腐蚀的板子,一年多以后板子就起绿色的铜锈,请问各位大师,有没有腐蚀后的最佳清洗方式。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从热转印到雕刻,又有些怀念热转印。

搭车求解,热转印腐蚀的板子,一年多以后板子就起绿色的铜锈,请问各 ...

电路板腐蚀打孔好后涂上松香水就不会生锈 缺点就是板子比较粘手

网友:
万不得已不会选择24小时快板,
一般都是选择3-5天那种速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们来算算,我做的产品PCB 都比较小,一般就 5X5CM 的,如果是超过5x5CM 的,就等2款板拼在一起打样。然后 ...

是的, 现在普通3-5天打样的费用不贵,  比自己折腾划算.
但是24小时快板还是比较贵, 如果能找到一次做1-2片比较便宜24小时快板公司就好了.

网友:
我也不是高帅富,自己折腾真的很伤神,每次100-200价格的小板子,没啥压力

网友:
刚开始喜欢折腾用洞洞板,后来喜欢感受制版乐趣就热转印腐蚀,现在就直接发给工厂打板咯

网友:
俺也一般是直接打样,虽然也有设计失败,但肯定不想用洞洞板和搭棚焊了。

网友:
以前用油性笔,现在用洞洞板

网友:
简单就万用版搭,复杂就直接打样。

另外,单位弄错了,3000K可是300万啊,这天价的雕刻机……

网友:
打样
自己diy,过孔和阻焊是最大的问题

网友:
洞洞板用得多

网友:
到目前唯一一次实物出板子是毕业设计,学校掏钱打的样,失败的地方是串口焊盘搞成了镜像还把接插件的通孔留小了

网友(2013-04-29):
pcb厂家制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有一种,不用板子,直接用线连。

这是艺术品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
你这头像很给力

网友(2013-06-29):
引用 网友D:
还有一种,不用板子,直接用线连。

结实不

网友:
直接打样

网友:
热转印和洞洞板费时费力,我在实验室用盐酸和双氧水腐蚀,如果算做板都很顺利的话,首先打印到热转印成功就要近半个小时,腐蚀铜板并清洗板子上的腐蚀液要10分钟,用打孔机打孔并用砂纸打磨掉铜板上的碳粉并清洗又要20分钟左右,而且整个过程又脏又累,做完一块板就不像去焊接了。要不是在学校做板基本不用钱,要不然我也会去经常打样。

如果用雕刻机算一下成本就知道      如果一年做10块板,一块板15*15=225,在阿莫PCB打样大约185元一次,一年大约花费1850元,一台精度还过得去(可以刻出sop14管脚)的雕刻机算是1500元吧,还不包括铜板(好一点的10多块钱一块吧),有并口的电脑(可以用的算500元吧)和钻头(就算只用一个钻头)的钱。那么用雕刻机每次还要自己焊接两面铜线之间的过孔。雕刻机在一年里雕刻2250cm^2的电路板用去超过2000元的成本,而打样只要1850元就可以打样得到2250*5=11250cm^2的板子,而且只需要等待快递把电路板送过来,不用自己花费过多的时间把板子做出来。

网友:
不过俺可不是高富帅啊

网友:
我是天天用雕刻机雕PCB的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39546-1-1.html

网友:
电子市场去批发覆铜板,300*200mm的玻纤板8元一块,电木板4元一块,我雕的是U盘那么大的小板子,按每雕5块大板子消耗一把国产V刀,一把国产玉米刀算,再加上电费、人工费等等,U盘那么大的PCB最终成品,估计2毛钱一块。

网友:
3000K   我猜测是雕刻机的一种型号

网友:
直接打样板,不要做费时费力的无用功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雕刻机可以半小时完成一块一般复杂的PCB, 技术人员就能立即焊接。

拿到外面打样连快递要4天。技术人员一天 ...

因为雕刻PCB,成本低,速度是立等可取,使得开发人员敢于尝试。
如果是做板子,则必然考虑再三,否则一次来回时间不划算。

网友:
雕刻机就象身边有台打印机,一张不行,马上修改,再打一张,几张下来,方案就出来了。

如果,每次都要跑远路到外面打印,想想就够繁琐。

网友:
雕刻PCB,如果能解决双面板过孔问题,优势大大DE

热转印没法根雕刻比。
它只是完成了走线这一步骤,铣孔、切割都需雕刻机,还要接触化学药水,还要把硒粉擦除,配套的激打、胶辊机、蚀刻机等等加起来不便宜,也不易操作。

雕刻PCB,可以用一把刀完成雕刻、铣孔和切割。

网友:
打样也不贵了,不像以前了。

网友:
3000K的雕刻机?

网友:
3.  我是高帅富,我直接打样

网友:
用感光板+三氯化铁,还算精细,线宽可以0.2MM,就是只能单面板

网友:
想过自己搞,想来想去还是打样吧,DIY基本上只能搞单层的,双层的就要打孔

网友:
不是高富帅却打样

网友:
阿莫打样,便宜,

网友:
打样便宜了,省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有一种,不用板子,直接用线连。

高科技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一般发的都 *.pcb 文件 就是 AD6.9 的文件,我打样要求不高,就是
1、要能安装文件做出来,不要改动设计 ...

这个不能说是厂家的问题。如果你出的是gerber文件,绝对没问题。
不出gerber文件而出*.pcb给厂家的有非常多不确定因素。厂家不可能和你用同样版本的EDA软件,
即使是同样版本的EDA软件,也不会设置相同的开发环境,规则设定。
打开你的.pcb必然会导致大量的格式丢失,最常见的是覆铜和solder。
厂家为了能生产还需要改线距和孔径,很多10多年设计经验的人孔径也是做不合钻头规格的。

总之,要想厂家不给你的图出gerber。做不合理的板子也是你的设计要求。

网友(2015-03-01):
直接嘉立创打样!现在打样很便宜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00K,能打多少次样啊

少了个0好不!   人家是3000K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高频版用禾宇的雕刻机,家里的阿莫01机还没雕过板子

台产的嘛? 禾宇的雕刻机大概多少钱?

网友:
都是JLC快板

网友:
我们都是腐蚀单面版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是花钱快捷

网友:
还是打样吧,方便也快

网友(2015-04-11):
我用嘉立创做板子

网友:
不是高富帅,也打样

网友:
打样,莫名其妙还成了高富帅

网友:
这坟挖的有水平。有雕刻机最好啦,最省时间,没有雕刻机想快速做板,就用感光膜去做比较省事,就是打孔让人头痛。不急的话,打样就行了。

网友:
原来是坟,好久远的帖子了

网友:
腐蚀板测试 后面直接丢嘉力创

网友:
直接打样更方便快捷

网友:
自己DIY,紫外线照射法制作PCB电路板!我做的板子小没有打样的必要。

网友:
感觉其它方法都好先进啊!向前辈致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