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>.<:PLCFX-TRN-BEG-C学习软件求助高级挑战F-5题(内附下载)

楼主(2012-11-22):
    老师布置的课程设计 ..........
    要求在学习软件里面,画出梯形图;另选择适合的型号;然后写程序;可以直接仿真看结果检验正确与否。。。。。。
   因为一是考研真心木有时间搞这个(还有40天```呜),,,二来,这是我们大三学的内容,现在大家都不记得了,真的要捡起来,哎不知要花上多久。。。
  (真不知道怎么就安排在这个时候搞课设)
   恳请各位,能不能帮忙搞出梯形图,还有程序,嘿嘿。。。。
      软件下载地址:http://dl.vmall.com/c0zkf3y8cb

楼主:
    求帮忙。。。
   很好玩的一个学习软件,也很直观,当初在学习PLC的时候玩过一点儿,,,
   下个星期五要答辩了,还要写说明书。。。老师说只看运行的结果,结果对就给个分,不对就.......
     各路英雄好汉们,求帮助。。。。。。。
   如果大家觉得我态度不认真,其实并不是这样,,真的没时间,考研时间紧的要死,还要应对考试,如果不是这个时候我肯定是认真对待的,我想这份态度肯定是在那里的,所以请大家给帮个忙吧。。。。。。谢谢谢谢。。。。。。(俺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儿了。T-T)

网友:
靠,这也太简单了吧,明天给你弄,现在快1点了,先睡觉去

网友:
移动宽带太垃圾,半天上不来,换手机当热点,终于上来了,发程序的截图给你,已经调试好的功能正常。
第1~25步程序:

第25~39步程序:

第39~52步程序:

第52~72步程序:

第72~73步程序,结束。

网友A:
研究了一会才知道分数,顺便晒一下我的分数吧

楼主:
嗷嗷···真司太感谢鸟~!!!
我还以为没人理一直沉帖倒底勒。。(这神马幼儿园的东西也放上来=_=嫌太弱了。。)~
复习考试与佛脚接触了两天才缓过来,,
手机登的!⊙﹏⊙那我回去先把程序了解下''''''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研究了一会才知道分数,顺便晒一下我的分数吧

能不能帮我把plc外部接线图画下(额……你够了……)考试好像考过应该不是很难,就是不知道这个难不难画,,有选型分配输入输出口,分配表啥啥,这些必要说明'''''我一时没看清任务书要求T_T。。。(会不会觉得掉进贼窟勒。。= =#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能不能帮我把plc外部接线图画下(额……你够了……)考试好像考过应该不是很难,就是不知道这个难不难画 ...

如果你连外部接线图都懒得画,那我也懒得帮你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连外部接线图都懒得画,那我也懒得帮你了。。。

额....⊙﹏⊙我呃。态度错了了。。。
    真的没有别的意思额,很感谢你的帮助。。。我想剩下的我自己来做吧
    程序照着我编辑了一遍,但是好像有点问题,没有完成任务:不能连续补给。。有时候还会推偏,或者没推到
    检查过似乎不是哪里copy错了,,程序就是上面的,应该是一样的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额....⊙﹏⊙我呃。态度错了了。。。
    真的没有别的意思额,很感谢你的帮助。。。我想剩下的我自己来 ...

你自己好好看看要求:
1、按下X20,Y0置ON,松开X20,Y0关闭。
这样的要求就是要你每按一次X20,就送出一个部件啊。根本就没要求连续补给。

2、有时候还会推偏,或者没推到,
     这个是因为动画做的不严谨有BUG的问题,在推大部件和中部件的时候没问题,推小部件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,
还有,在一个部件的传送过程中,不要按X20,否则就会出错,要等部件到箱子里去了,你再按X20就不会出现。
     解决办法:在小部件到达X3位置,X3亮的时候置Y2为OFF,然后在X7亮的时候置Y6亮的下面置Y2为ON。
     按下图,自己修改:

网友:
刚才仔细再看一下,原来第6点要求有自动补给,当X25置ON的时候,自动补给,这点我原先的程序没有,不好意思,再加上去:
1、X20的下方并一个M6常开触点
2、第77步,当X25接通时,部件到位(X6、X11、X12)后,置M5为ON,
     第87步,按下图编上去:

网友:
发现,在连续供给时,
1、在小部件到达X3位置,Y3置ON后,本来在X7亮的时候就复位Y3,但是有时候不能复位,这个不是程序问题,因为程序中已经有写这个了。解决办法是在Y5启动的时候,再复位Y3一次。
2、有时候,运送大部件过了X12之后,大部件并没有掉到盒子里,然后Y0再送出一个小部件,大部件就随着小部件被送到左边靠近X11的位置了,解决办法:
       跟处理小部件一样,在大部件到达X12之后,加一个延时1秒,延时到了之后再复位Y5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刚开始的时候,忘记编写连续供给了,加了之后的分数1160分,晒一下:
呵呵,不知道这个满分是多少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刚开始的时候,忘记编写连续供给了,加了之后的分数1160分,晒一下:
呵呵,不知道这个满分是多少啊?

我也不是很清楚呢........
但我有种感觉:完成一次高级编程得290分,两次580分......以此类推同一用户可以累加....
如果按这么猜想滴话,它还不是自个儿诊断呢,记得有一步让你选是否完成控制呐?
感觉如果你选了是,这家伙就给290.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不是很清楚呢........
但我有种感觉:完成一次高级编程得290分,两次580分...... ...

嗯,如果是这样的话,290就是最高分数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