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推荐款红外热成像仪和热电偶温度记录仪

楼主(2012-11-23):
用来监控线路板上各元器件的表面温升,
红外热成像 ,能输出彩色图片,不要手持式的。价格在1W以内有么?
热电偶温度记录 有8通道以上最好。探头和器件接触的地方是靠什么粘连的,还不清楚,会不会破坏线路板?

网友A(2018-06-30):
探头和器件接触的地方可以用台湾协达satlon D-3+606 温升胶,温度记录仪我也在找。

网友:
温度记录仪直接买无纸记录仪就可以了,国产的 盘古用过,8通道的没多少钱。主要是电极你要选好一些的,很细的那种比较灵敏。准确度可以自己校准一下,记录仪里面可以设置偏移量来校准误差,记录数据可以导出成csv格式,怎么处理都行。

网友:
百特工控,了解一下。24通道数据记录仪,可以与电脑联机通讯。

网友:
菲利尔的可以的

网友:
lz用过他的感觉怎么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探头和器件接触的地方可以用台湾协达satlon D-3+606 温升胶,温度记录仪我也在找。 ...

这种胶主要做测试用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