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g88低功耗设计

楼主(2012-11-23):
我用meg88,晶振3.6864Mhz,掉电模式下,IO口全关闭,还是有1MA的电流,不知怎么回事?

网友:
外围电路,没设置好吧,上个图看看~!

网友:
IO高阻悬空能吃不少电流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不太适合低功耗吧?

网友:
楼主的外围电路有问题,好好检查外围电路的损耗,5V掉电情况下应该在1uA以下,3V应该在0.3uA以下!
楼主可以将电路图贴上!

楼主:
我的电路很简单,现在的外围电路啥也未焊,就是一个最小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