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侠,avr-dragon高压编程失败

楼主(2012-11-23):
小弟用的是avr-dragon官方的那个板子,用的高压编程,
软件是atmelStudio6,
芯片是Atmega328P,
高压编程20个脚接线完全正常(示波器一个一个测试,管脚对应查了好几遍),
仿真器上面VCC接了ISP第二脚,(target voltage检测用)
使用的是台式机,主板后面的USB端口。

接上,灯亮,软件发现 avr-dragon,检测电压,5V,正常
HVPP模式,读芯片ID,失败,
错误信息:Read voltage 0.0V is outside selected device's operating range: 1.8 V to 5.5 V

google了下,有几个欧洲的帖子,但都不对症。
请教各位,有没有什么我没有注意到的么?
P.S. 一批正常的原装芯片,连续测了几个可能锁死的,都有问题,初步排除芯片物理损坏原因。
不胜感激!!

网友:
连线错了,读Vcc只有0v。

楼主:
点击读取 目标电压的时候 ,显示是5V,应该是对的啊。(而且avrdragon上面,ISP的第2脚始终接着本身的VCC,不应该出现检测不到电压的情况啊。)

第二步读取 芯片标识位 失败,同时也出现检测到5.0V的那个显示框变成红色,0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