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开关电源的问题

楼主(2012-11-23):
图片中,同一开关变压器,两种接法,输出电压有什么不同?

网友A:
这个比较简单呀,根据同名端极性相同判断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比较简单呀,根据同名端极性相同判断就行了。

假定,两绕组匝数相等,并且采用了串联的方式,那么两种不同的接法,最后整流输出的电压有什么不同?

楼主:
第一种接法没见过
第二种接法,采用自举方式,输出电压应该是供电电压的两倍

网友:
有看没懂,等LS解惑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假定,两绕组匝数相等,并且采用了串联的方式,那么两种不同的接法,最后整流输出的电压有什么不同? ...

如果匝比一样且是理想的话,
图1的电容电压为24V
图2的电容电压为12V

你自己分析一下吧,这可是很基础的东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匝比一样且是理想的话,
图1的电容电压为24V
图2的电容电压为12V

我觉得,在理想状态下,两种接法都能输出24V;

图1这种接法,输出绕组产生的12V反向电动势叠加在供电电压12V上,所以整流出来应该是24V.

图2这种接法,是自举升压的方式,当开关管截止的时候,开关绕组和输出绕组中产生的12V反向电动势叠加在供电电压12V上,所以整流出来应该是24V.

第一种接法只用到输出绕组,而第二种接法用到了开关绕组和输出绕组.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觉得,在理想状态下,两种接法都能输出24V;

图1这种接法,输出绕组产生的12V反向电动势叠加在供电电压12V ...

看来你还没弄清楚这些概念。你说的可是变压器,而不是电感。理想变压器的反向电动势是怎样的?你有分析过吗?当然在实际应用的时候,图2是可以起到升压的作用,但能升到多少伏就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了。这里不好说清楚,你还是找些磁学的书来看一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