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帮我讲解下这个电路吧

楼主(2012-11-23):
高手帮我讲解下这个电路吧

网友:
控制直流电机的吧

网友:
正反控制?

网友:
一般用来控制电机!

楼主:
交流电机步能这么控制吧

网友:
直流H桥电路,控制电机正反转的,一般用来驱动小功率的电机。
交流电机正反转,这个电路不行的,需要调主付绕组的接线,来调正反转。

网友:
前几天才有人发这个电路,搜搜吧.直流马达正反转控制电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