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过的看看,求个网页下载器小软件,便于离线查看,谢谢

楼主(2012-11-23):
如题,百度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合适,最后不得已来求助坛子里各位了。
求一个可以把网页保存成.mht格式的小软件,方便离线的时候查看,绿色的更好。
网上有很多例如秋秋下载器的软件都是把网页上的图片、视频等等分别保存在文件夹里。这样非常不方便,而且离线查看的时候有些地方的图片会是红叉。我用的ie浏览器下另存为试了所以格式还是不行。
我以前曾经用过一个下载器苦于把名字忘了 。它可以把网页下下来保存成.mht格式仅只有这一个文件。离线打开后图片文字都有和上网查看的一模一样非常好用。
怕我没有讲明白,把以前我用那个软件下的春风大哥电源那偏网页的截图出来
格式是这样的:

打开后:

打开后和在线打开的给网页一样

麻烦大家了

网友:
用世界之窗可以把整个网页保存成图片,再长的网页都行.

网友A:
搜索  整站下载器。。。

网友:
网文快捕

网友:
webzip估计可以

网友:
一般就是把整个网页复制,然后保存到Evernote里面,以后随时可以看,不同的电脑之间还可以同步

网友:
和楼主遭遇一样................装一个虚拟打印机,把网页转化为PDF,很不错哦

网友:
是这个吗? cyberarticle

就是5楼所指“网文快捕”

网友:
有个软件可以把网站保存下来

叫 网站整站下载器绿色版  或者

Teleport Pro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搜索  整站下载器。。。

具体是哪一个 有个前面有超级两个字的 是不?

网友:
很久前用过 Teleport Pro ,还不错.

网友:
试试这个软件吧,HTTrack,好像不能保存mht,但能按网站目录结构整站下载,存到一个文件夹里面

网友:
用过webdup,下载整个网站

网友:
可以用Teleport Pro 软件,上面已经有人提到了,蛮好的。

网友:
firefox有个叫clearly的插件,可以将网页保存至evernote的。

网友:
我也推荐 Teleport ,我一直都是使用这个软件的..

网友:
有道笔记,还不错,可以把网页保存下来

网友:
windows 自带的 IE

网友:
靠,我都是,全选,ctrl c ctrl v到 doc,看来落后了,不知上面那个好用

网友:
为什么不试一下wget  for windows呢。

网友:
wget 别说网页,设置不慎能把整个因特网下载下来

网友:
为知笔记

网友B:
正在用Teleport Pro

网友(2012-12-26):
我记得整站下载可以用wget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正在用Teleport Pro

+1 这个东西非常的不错

网友:
Windows自带的就可以的

网友:
我也遇过类似的问题。最后只好把网页用图片格式保存成PNG的。

网友:
网页转成pdf软件,我以前经常脱机看本谈的帖子,可以满意你吧,回家后在发上来这个小软件…

网友:
你试试看了!

网友:
楼主想要的功能,我一直用有道词典完成的。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