偶的s曲线加减速代码成功在伺服机械手上跑起来了!

楼主(2012-11-23):
用stm32 f407 做了个主板,用stm32 f103做了个IO板。
伺服运动控制算法需要用到s曲线,以前通过总线成功用在全电动注塑机上了,这次采用脉冲串控制,和总线有点不一样,想了2天,发现其实原理是一样的,只是换个方式而已。
跑s曲线加减速控制算法比梯形的柔和多了。
偶的伺服控制代码终于成功在伺服机械手上跑起来了!
3轴联动也可以做了,耶!

网友A:
全电动注塑机难道不是伺服的吗?注塑机有没有相关介绍?我想入个门。谢谢!

网友:
有S曲线看看嘛

网友B:
三轴联动是圆弧插补吗?

网友:
楼主上传代码或者相关图片资料看看!

网友:
求图,求真相。学习!!!

网友C:
机械手伺服驱动还是梯形控制比较好,精确脉冲个数。我用的就是松下A5驱动器,精度是很高的,用s曲线反而不理想,你监视A5曲线,梯形算法实际运动就是S曲线。
另全电机注塑机可以参考西格玛泰克控制器和keba控制,都是奥地利的,做得比较好,驱动器是keb  f5,通讯总线是ethercat的。

网友:
楼主三轴联动怎么做的?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机械手伺服驱动还是梯形控制比较好,精确脉冲个数。我用的就是松下A5驱动器,精度是很高的,用s曲线反而不 ...

梯形控制求解释!谢谢!

网友:
传个代码分享下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机械手伺服驱动还是梯形控制比较好,精确脉冲个数。我用的就是松下A5驱动器,精度是很高的,用s曲线反而不 ...

你走后,ljj搞了半天,总是觉得跑起来没有日本的好,梯形的冲击还是明显有的,后来改掉了,我把s曲线给他移植上去了,现在跑的很顺了。现在是走基于s曲线的脉冲控制,精度很准,曲线也很好。
现在就等客户处用了,只可惜上层没说用,没地方用,又处于半停状态了。郁闷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全电动注塑机难道不是伺服的吗?注塑机有没有相关介绍?我想入个门。谢谢! ...

全电动是伺服的,入门还是自己网上找资料吧,多的!
专家级的再来探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三轴联动是圆弧插补吗?

是插补,不过安全性上比较难控制,目前暂时没使用。关闭了!

网友A(2012-12-25):
伺服控制曲线和伺服驱动器是相关的。全电动注塑机应该也不难。研究一下。做个产品买卖。海天离得近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伺服控制曲线和伺服驱动器是相关的。全电动注塑机应该也不难。研究一下。做个产品买卖。海天离得近呀。 ...

全电动注塑机控制器做容易,但是找市场难啊,你要吗?

楼主(2013-01-25):
引用 网友A:
伺服控制曲线和伺服驱动器是相关的。全电动注塑机应该也不难。研究一下。做个产品买卖。海天离得近呀。 ...

海天内部也很复杂,中国靠关系,不是靠技术。

楼主:
有人站内发信息问我s曲线的问题,发现我没有权限回复,论坛不认可我,呵呵。这里说下:
想做s曲线最好自己理解,拿别人代码最后还是一知半解,你可以参照数控cnc系统的s曲线运动控制算法,根据数学模型进行离散化,然后写成代码,国内很多相关文章的,百度文库就有下载,理解别人的成果应该不难,第一个想出来的那个老外是很牛的!
对于松下驱动器按照s曲线开环发送脉冲个数和频率就可以了,驱动器自己会完成闭环!
如果其他驱动器有些需要高速总显的,要另外自己些插补算法事实闭环修正位置。所以驱动器的性能决定控制器的工作量!
这方面代码直接网上是download不到的,毕竟高端技术问题是不能共享的,一方面涉及到公司泄密,有一定法律责任的。另一方面技术员也靠这个吃饭,如果网上到处都是,就自降身价了,所以大家是不愿意共享出来的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有人站内发信息问我s曲线的问题,发现我没有权限回复,论坛不认可我,呵呵。这里说下:
想做s曲线最好自己 ...

楼主上传代码或者相关图片资料看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上传代码或者相关图片资料看看!

这个涉及公司泄密,违法的,不可以上传代码啊!

网友(2013-02-28):
S曲线,是指身材吗?

网友(2013-05-06):
涉及GCode_Interpreter方面,比较高端了:)
加上点动、无极调速电位器、简单示教功能、另外多点IO用做M代码,应用的用途就会比较广

网友(2013-10-28):
看楼上有说T型好,有说S型好的,我说两句吧:
这个得看具体情况,松下伺服电机可以设置“刚性”,若刚性设低写,T型脉冲进去,实际是按近S型走的,若高速跑起来,或者变速的话,可能会有问题,需要重新调试。
S的话,是最严谨的控制方式,但在安全性与伺服的设置方面需要考虑全面些。

网友E(2013-12-04):
T形,指数形,S形加速曲线实现起来并不难,我都是加速前提前计算好离散数据,实际跑起来时查表就行了!

网友:
这个S型加减速有量化指标么,代码量比T型扩大多少呀?

网友(2014-11-22):
没图,没真相啊!

网友(2016-02-20):
引用 网友E:
T形,指数形,S形加速曲线实现起来并不难,我都是加速前提前计算好离散数据,实际跑起来时查表就行了! ...

我觉得好难啊。。。你是怎么实现s曲线的啊?

网友(2018-12-14):
不能上传代码,讲讲原理也行啊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