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板,能够烧写一次,但第二次失败,可能是什么原因...

楼主(2012-11-23):
小弟我做了块3块 ATMEGA328 的电路板,其中一块成功了。但有两块,第一次烧写程序,可以烧写成功,工作不正常,再次烧写就失败了。

我查阅了资料,觉得可能是熔丝位锁死,因为我用的是外部晶振。

我测量了一下,成功的那块,晶振有波形,不成功的两块,晶振无波形。

请问,发生这种问题的最大可能性是什么呢?

是芯片损坏,还是晶振损坏,还是焊接问题呢?(有一块成功,说明原理图没问题)

网友:
我又一次把熔丝误烧成外部RC振荡器了,加晶振和不加晶振都没法再次烧录。解决方法是用电阻和电容打了一个RC振荡器接上去就好了。具体参数忘了。希望能帮到楼主。

楼主:
我刚刚接上个外部晶振源,可以用了。
这是不是说明 是晶振坏了呢?

网友:
设错熔丝位啦,328的X1 X2是复用滴,设置成内部晶振的时候是不会起振滴

网友:
可能是熔丝位设置错误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