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为什么CS5532的增益最大只有64,而AD7715有128?

楼主(2012-11-23):
如题,最近想让板子上的AD芯片升级。打算换成CS5532.看手册发现,CS5532的最大增益才64.怎么还不如AD7715?另外,更新速率,参考电压好像也不如AD7715清晰。
敬请高手指点

对了,在一篇文章上看到一段话:计量仪表重量信号采集电路选用高精度24位串行A/D转换器CS5532,搭配2.5 V高精度基准电压芯片AD780,时钟频率为4.9152MHz,配置参数为输出更新速率为12.5Hz,
“系统增益为256”,手册上提到,明明只有64的哦。256怎么来的?
”有效分辨率为16位“  CS5532是24bit,为什么有效位是16?

楼主:
为什么没人响应,发错地方了?

网友:
你问的问题真的很奇怪,PGA最大增益是多少哪来那么多为什么,你是使用者又不是制造者,这个就是乌龟的屁股。有效分辨率在不同的PGA下,不同的输出速率下也是不同的,至于16bit的问题你是看错了吧,如有问题要以英文原版为准,CS5531才是16bit的

网友:
你要增益大就外接两级运放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