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4.60 debug状态下数组显示

楼主(2012-11-23):
    不知道大家用过MDK4.6没有,最近我下载了安装试用了一下,我发现一个,我的代码如下
void main(void)
{
    unsigned i;
    unsigned char SendData[100]j;
    for(i=0;i<100;i++)
       SendData[i]=i;
    .
    .
    .
    .
}

编译后下载到板子上,然后进入调试模式,发现执行完赋值之后,调试窗口里面给出的SendData数组中元素的值不对,但是进入memory界面,直接定位到数组的首地址,却方式写入的值是正确的。
我卸掉MDK4.6,装MDK4.5版就没有这个问题。不知道大家遇到和我类似的问题没有,你们又是如何解决的?

网友A(2013-01-15):
你用正版的jlink么,怎么装的了4.6的,盗版的jlink用不了啊

楼主(2013-02-20):
引用 网友A:
你用正版的jlink么,怎么装的了4.6的,盗版的jlink用不了啊

哦,是吗。我确实用的盗版的jlink,正版的个人哪用得起啊。你是不是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啊。我一开始还以为是keil的问题,照你这么说看来是jlink的问题啊,但是我再低版本的keil上面使用,没有问题啊,一切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