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自带LCD驱动的MCU。

楼主(2012-11-23):
最近在弄一个LCD驱动,各位大侠推荐有弄过的推荐一款好用稳定性价比较好的MCU,要求
1.4COM*20SEG
2.带AD
3.ROM8K以上
4.空余I0口在8-10个左右

网友:
PIC16F1933

网友:
看看MSP430满足不

网友:
79F166A只有4X19不够你用呀,有个项目我要4X24不够用放弃了79F166A,后来用了三星的84I9有4X20

网友(2013-04-23):
SH69P55A/K5
我们公司有代理,需要可以Q我:309404132
SH69P55A/K55A

SH69P55A/69K55A是一种先进的CMOS 4位单片机。该器件集成了SH6610D CPU内核, RAM, ROM, 定时器, LCD/LED驱动器, I/O埠, 看门狗定时器, 10信道10位ADC, 低电压复位, 自动键盘扫描仪, PLL高频时钟, 交流电过零检测功能。SH69P55A/69K55A适应于洗衣机, 微波炉等的应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■基于SH6610D, 液晶驱动及10位ADC型4位单片机
■OTP ROM: 8K X 16位(SH69P55A)
■MASK ROM: 8K X 16位 (SH69K55A)
■RAM: 515 X 4位
- 99个系统控制寄存器
- 376个数据存储器
- 40个LCD数据存储器
■工作电压:
- fOSC = 30kHz - 4MHz, VDD = 2.4V - 5.5V
- fOSC = 30kHz - 8MHz, VDD = 4.5V - 5.5V
■42个双向I/O埠
■PORTA - PORTK内建上拉电阻
■8层堆栈 (包括中断)
■两个8位和一个16位自动重载定时/计数器
■LCD驱动器:
- 16 SEG X 8 COM (1/8占空比, 1/4偏置)
- 18 SEG X 6 COM (1/6占空比, 1/3偏置)
- 20 SEG X 4 COM (1/4占空比, 1/3偏置)
■LED驱动器:
- 8 SEG X 6 COM (1/6占空比)
- 8 SEG X 5 COM (1/5占空比)
- 8 SEG X 4 COM (1/4占空比)
■中断源:
- 定时器0中断
- 定时器1中断
- 定时器2中断
- 外部中断 (PORTB & PORTC下降沿中断, 模/数中断, 键扫描中断)
■振荡器 (代码选项)
- 晶体谐振器: 32.768kHz, 400kHz - 8MHz
- 陶瓷谐振器: 400kHz - 8MHz
- 外部RC振荡器: 400kHz - 8MHz
- 内建RC振荡器: 4MHz ±5%
■内建PLL振荡器 (1, 2, 4, 8MHz)
■指令周期时间 (4/fOSC)
■10信道10位模/数转换器 (ADC)
■内建2信道可编程音频发生器
■内建自动键盘扫描仪
■交流电过零检测功能
■ROM查表功能
■1个信道8+2位PWM输出
■复位
- 内建看门狗定时器 (WDT) (代码选项)
- 内建上电复位 (POR)
- 内建低电压复位 (LVR) (代码选项)
■两种低功耗工作模式: HALT和STOP
■内建低电压复位功能, 两种监测电平 (代码选项)
■预热计数器
■OTP类型/代码保护 (SH69P55A)
■MASK类型 (SH69K55A)
■28引脚SKINNY, SOP封装; 32引脚DIP封装; 44引脚QFP封装; 裸片封装

网友:
当然,还有其他带LCD驱动的MCU可供选择,台湾产的价格都不是很贵,质量也还OK

网友:
STM8L152,4x28seg, 12bit ADC
32K flash,48pin的价格在8块左右

网友:
SILAN  51P2832

网友:
我用过ATMEGA169/   329/   649  1690/   3290/  6490很好用的。

网友(2014-09-12):
合泰的有不少呢,lcd那块用162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