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读写SD卡的问题

楼主(2012-11-23):
我在读SD卡一个扇区的内容,如果用物理扇区号就能读出数据来,用逻辑扇区号就读不出来,请教下到底是该用哪个扇区号?我是用WinHex查看的物理扇区号。

网友:
用物理扇区号
sd卡只有物理扇区号

文件系统才有逻辑扇区

网友A:
逻辑扇区是文件系统识别的 而且最终都是要转化为物理地址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逻辑扇区是文件系统识别的 而且最终都是要转化为物理地址的

我现在是用到了文件系统,假如我要读逻辑扇区0的内容,就是引导扇区的内容,我还要转换到物理扇区号吗?可是我的SD看上发现两者相差129,这个值怎么计算出来的呢?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逻辑扇区是文件系统识别的 而且最终都是要转化为物理地址的

请教下是怎么转换的呢?我发现我的SD卡物理扇区号 逻辑扇区号相差129,这个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?不是每个SD卡都是相差129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教下是怎么转换的呢?我发现我的SD卡物理扇区号 逻辑扇区号相差129,这个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?不是每 ...

仔细看看文件系统的内容吧 看懂SD卡物理扇区0的内容 你就知道129是怎么回事了

逻辑扇区和物理扇区相差的这部分记录着FAT文件系统的相关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