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ga64 数据开方出问题,求帮助

楼主(2012-11-23):
uint uo;
ad_run()
{
           float squ;
         double squad=0,a;
     int k;
         for(k=0;k<20;k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o=ad[k];
                squ=uo;                //强制把采得的数据量转换成双精度数,以便运算
                squ=squ*5/1023;                //把每点的数据转换成实际数据
                a=squ*squ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求一点电压的平方
                squad=squad+a;
         }
         squad=squad/20;
         uo=squad*100;
         uo=sqrt(uo);
}

仿真时执行完squad=squad/20;后
squad值为5.87。。。。
执行完uo=squad*100;后
uo值为587
执行完uo=sqrt(uo);问题出现了
uo的值为65536或者其他乱七八糟的很大的值;
问题在哪呢??

网友:
仿真试了试 发现没问题的 可以得出正确结果的

楼主:
我仿真 也出错,直接运行 也出错! 蛋疼了啊 。反正就是开方运算后的结果就不对了 ,前面的结果都是正确的 。
不会是单片机坏了吧。。。

网友A:
数据类型不匹配

网友B:
第一句就错了,应该是float uo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数据类型不匹配

应该如何改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第一句就错了,应该是float uo

改成float了  还是不行 !只要开方之后就出错

楼主:
编译器是ICCAVR  仿真是AVRStudio

网友:
我用GCC软件仿真时没问题的
结果如下:

楼主:
问题,找到了。是我SB。忘记加math.h了。
哎。。。。ICCAVR居然不报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