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道友,关于12864绘图的问题?一直纠结不懂?请进

楼主(2012-11-24):
这是一段关于12864绘图的程序,我一直看不懂,我一直也不明白这个屏幕是怎么驱动的?
void DisplayGraphic(unsigned char code *adder)//-------画数字 图
{

   int i,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上半屏内容设置
   for(i=16;i<32;i++)              //
    {
      TransferData((0x80 + i),0); //SET 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
      TransferData(0x80,0);       //SET 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
      for(j=0;j<2;j++)
       {
         TransferData(*adder,1);
         adder++;
       }
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下半屏内容设置
   for(i=0;i<16;i++)              //
    {
      TransferData((0x80 + i),0); //SET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
      TransferData(0x88,0);       //SET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
      for(j=0;j<2;j++)
       {
         TransferData(*adder,1);
         adder++;
       }
    }

里面的

for(i=16;i<32;i++)              //
    {
      TransferData((0x80 + i),0); //SET 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
      TransferData(0x80,0);       //SET 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
      for(j=0;j<2;j++)
       {
         TransferData(*adder,1);
         adder++;
       }
那个i=16是什么意思?真心不懂

网友:
一块连续内存拆成了两个部分,所以就是上下两个部分了。

网友:
垂直地址区分成两段  0~15   16~32   通过for(i)控制垂直地址    *adder 指向的区域在读取过程中是连续的    那么将垂直位置分成这样 是不是与*adder指向内容的排列方式有关呢?

这个没看明白:

    第一段中
      TransferData((0x80 + i),0); //SET  垂直地址 VERTICAL ADD
      TransferData(0x80,0);       //SET  水平地址 HORIZONTAL ADD
如果第一句是设定垂直位置 那么第二句也应该是设定垂直位置吧?   这里要么注释有误 要么。。。

还有就是 i 的变化范围 0~32 有这么多行  而且写入unsigned char  *adder  是灰度屏还是彩屏?

网友:
KS0108 很明显的

网友:
配合图示,仔细看一下程序应该很好理解啊,先写上半屏,再写下半屏(0-7),下半屏(8—15),垂直地址连续扫描……

网友A:
本来12864的意思就是128*64的点阵,但是要是64列全排在一排的话屏会很长,影响美观和实用,所以分了两半,相当于两个128*32的屏,这样子就很好理解为什么要上下两个屏分开写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本来12864的意思就是128*64的点阵,但是要是64列全排在一排的话屏会很长,影响美观和实用,所以分了两半, ...

不好弄啦!大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本来12864的意思就是128*64的点阵,但是要是64列全排在一排的话屏会很长,影响美观和实用,所以分了两半, ...

还是不好理解?道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