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批量生产时熔丝位有什么方法可以简单傻瓜式烧录?

楼主(2012-11-24):
批量生产时,除了烧录程序外,还需要配置熔丝位,但生产人员既看不懂熔丝位选项含义,也必须一项一项地确认(AVR studio),很容易造成人为出错,
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避免烧熔丝位出错问题?

网友:
这个华龙的下载程序可以保存熔丝位设置的 下次使用 直接读取之前配置好的工程文件就可以了
这个我觉得很方便 很好用

网友:
基本所有非官方下载软件都可以设置固定熔丝位滴啦

网友:
注意到elf扩展名的文件没?用好它!

网友:
用智峰的ProgISP 它可以保存工程的,你先把工程配置好后,操作人员只管调入工程就好了,就可直接烧写程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