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生hard fault如何找出错语句(大家都觉得很难解决的问题)

楼主(2012-11-24):
相信在调试程序时,经常会发生hard fault。用什么方法可以找到具体出问题的地方呢?ARM cortex-m3权威指南上给出了一个找出问题的PC的流程图。当我找到那个PC地址时,我发现基本算是没有用。比如说,找到的PC=0x10007264,这是LPC1768的内存地址啊,这有什么用呢?

网友:
如果这个没用,那确实不知道哪个有用了反汇编窗口上不都标着语句地址的么....

楼主:
PC=0x10007264这个地址不是程序地址,请问大侠,怎么能够通过他找到是哪个地方的程序出问题了?

网友:
单步调试,看到哪里就跳到hard falut

网友:
我一直都是用这个方法

楼主:
你这办法行是行,就是万一那个hard fault要老半天才出现,那不就很费劲?还是等hard fault出来后,再回转去找出问题的语句简单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PC=0x10007264这个地址不是程序地址,请问大侠,怎么能够通过他找到是哪个地方的程序出问题了? ...

那你觉得pc指针怎么会跑到非程序区的。。。。。确认反推算对了?这可是偶数地址,thumb模式不可能在偶数地址上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堆栈溢出,数组越界、野指针访问等操作引起的

楼主:
这是又一次死机的截图。按照权威指南里写的,LR.2=0,则是在MSP里。PC数据存放在0x10007258-0x24=0x10007234,在0x10007234处的数据是0,也就是说PC指向了0。PC怎么会指向0呢,不理解。

网友:
单步调试,看跑到哪里出错,然后就看程序了,特别是使用指针或者涉及运算的。我是这么解决的

楼主:
单步方法只能调经常或者常在的错误,向我这种运行一段时间才出错的问题,那要单步到什么时候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