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.87IDE通过REAL ICE调试与烧写问题

楼主(2012-11-24):
我的PIC16F1508芯片,硬件给5V电压时,可以正常调试和写程序;硬件给3.3V电压时却不能正常调试与烧写程序。这是为什么啊,求高人指点,谢谢了!!!

楼主:
补充:
Programming...
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:
Program Memory
Address: 00000000 Expected Value: 00003180 Received Value: 00000000
Programming failed

网友A:
8.87貌似支持不够好,DEBUG经常出问题~~~~烧写到没啥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8.87貌似支持不够好,DEBUG经常出问题~~~~烧写到没啥问题

我觉得应该不会,肯定是我们自己哪里出错了!我的都解决了,我的是REAL ICE有点问题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觉得应该不会,肯定是我们自己哪里出错了!我的都解决了,我的是REAL ICE有点问题! ...

~~~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B(2013-03-16):
我也是一样的问题,如何解决的啊,我用的是pickt3
Programming...
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:
Program Memory
Address: 00000000 Expected Value: 00000025 Received Value: 00000fff
Programming failed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是一样的问题,如何解决的啊,我用的是pickt3
Programming...
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 ...

有点久了,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我电脑的USB有问题,要不是的话,那就是硬件接的调试线接错了,希望能帮到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