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3 discovery 不能下载程序,提示:unknown target connected

楼主(2012-11-24):
MDK;V4.6
今天发现以前M4discovery 能用debug 不能用直接下载的按钮,
重新安装了MDK 。
还是一样的结果。

另外可以通过软件更新STM32F3 discovery上 STLINK的固件。
点debug 不能下载程序,但是进入了调试状态,PCB上的绿灯也亮了。

楼主:
给 discovery 添加8M晶振。检查SWD接口 链接良好。更新USB驱动,到4.3.

是不是KEIL还没办法认识STM32F3 ,但是器件列表里已经有这个系列的IC了。

不想装IAR 。因为总是和8S的IAR冲突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。原来MDK 自动给我选了个STLINK(depre ver)  不能选择FLASH loader  结果就总是这样。
而M4确实可以用。
目前可以download  但是debug 好像不能和源文件同步。不知道是不是ST的例子设置有问题。等自己的程序编译成功。

网友:
帮忙顶一下

网友:
收藏+帮顶
过段时间玩F4的时候能用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。原来MDK 自动给我选了个STLINK(depre ver)  不能选择FLASH loader  结果就总是这样。
而M4确实 ...

MDK4.60里面STlink有两个,要选择下面的一个才能设置flash下载
我昨天也折腾了好久

网友(2013-01-11):
引用 网友A:
MDK4.60里面STlink有两个,要选择下面的一个才能设置flash下载
我昨天也折腾了好久 ...

你好,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用F3 Discovery 的串口将数据发送到电脑上的?

网友:
还没试过串口
不过看它的电路图,STLink有两个口连上了F3串口的RX和TX,但是我把板子连上电脑的时候,没看见电脑识别新的硬件啊,设备管理器也没看见新的串口。
貌似只能自己加转接了。

网友:
板子自带的STLink总觉得不好用…………

于是换回自制的JLink ARM-OB STM32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MDK4.60里面STlink有两个,要选择下面的一个才能设置flash下载
我昨天也折腾了好久 ...

您好 我用的也是F3 DISCOVERY 选择ST-LINK哪个都无法DOWNLOAD和DEBUG 需要怎么设置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您好 我用的也是F3 DISCOVERY 选择ST-LINK哪个都无法DOWNLOAD和DEBUG 需要怎么设置呢? ...

我找到原因了 谢谢您

网友(2014-01-04):
楼上的怎么解决的?

网友:
问题很简单,Discovery上带的ST-Link不支持JATG,一定要选成SW

网友(2014-09-22):
貌似是只有SW模式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