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9C52输出PWM波形控制程序求指导

楼主(2012-11-24):
已发悬赏,请看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08518-1-1.html

最近在做一个可以根据温度自动控制转速的风扇,并用1602显示出当前的温度信息等等,主电路部分用到一个双向可控硅
去控制风扇的电机,带有温度高于设定值可以自动报警等附加功能。
温度传感器用的是DS18B20,现在程序遇到了问题,不知道怎样写程序输出PWM波形来控制这个双向可控硅

程序来了,显示的都搞好,就是不知道如何搞个PWM波形,根据温度来设定PWM的占空比和频率。

各位高手,路过的指导一下小弟吧,感谢各位了!
程序如下(没加入PWM输出仅仅是显示):

#include<reg52.h>    //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
#include<intrins.h> //包含_nop_()函数定义的头文件
unsigned char code digit[10]={"0123456789"};     //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
unsigned char code Str[]={"fanner_control"};    //说明显示的是温度
unsigned char code Error[]={"Error!Check!"};     //说明没有检测到DS18B20
unsigned char code Temp[]={"T="};             //说明显示的是温度
unsigned char code Cent[]={"C"};              //温度单位
unsigned char code Heigh[]={"High  Temp!!   "};
unsigned char code Set[]={"HighTemp setting"};
unsigned char code kongbai[]={"                "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*******
以下是对液晶模块的操作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******/
sbit RS=P1^0;           //寄存器选择位,将RS位定义为P3.0引脚
sbit RW=P1^1;           //读写选择位,将RW位定义为P3.1引脚
sbit E=P1^2;            //使能信号位,将E位定义为P3.2引脚
sbit BF=P0^7;           //忙碌标志位,,将BF位定义为P0.7引脚
sbit M=P1^5;            //定义蜂鸣器
sbit jia=P3^6;          //温度加
sbit jian=P3^7;         //温度减
sbit settemp=P3^5;      //最高温度设定
sbit A=P2^0;       //PWM波形输出口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延时1ms
(3j+2)*i=(3×33+2)×10=1010(微秒),可以认为是1毫秒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1ms()
{
   unsigned char i,j;
for(i=0;i<4;i++)
   for(j=0;j<33;j++)
    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延时若干毫秒
入口参数:n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nms(unsigned char n)
{
   unsigned char i;
for(i=0;i<n;i++)
    delay1ms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
返回值:result。result=1,忙碌;result=0,不忙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BusyTest(void)
{
    bit result;
        RS=0;       //根据规定,RS为低电平,RW为高电平时,可以读状态
    RW=1;
    E=1;        //E=1,才允许读写
    _nop_();   //空操作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  result=BF; //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
   E=0;         //将E恢复低电平
   return result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
入口参数:dictat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Instruction (unsigned char dictate)
{
    while(BusyTest()==1);   //如果忙就等待
RS=0;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规定,RS和R/W同时为低电平时,可以写入指令
RW=0;
E=0;                   //E置低电平(根据表8-6,写指令时,E为高脉冲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,所以应先置"0"
_nop_();
_nop_();               //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P0=dictate;            //将数据送入P0口,即写入指令或地址
_nop_();
_nop_();
_nop_();
_nop_();            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E=1;                   //E置高电平
_nop_();
_nop_();
_nop_();
_nop_();            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 E=0;                  //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,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
入口参数:x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Address(unsigned char x)
{
     WriteInstruction(x|0x80); //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"80H+地址码x"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将数据(字符的标准ASCII码)写入液晶模块
入口参数:y(为字符常量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Data(unsigned char y)
{
    while(BusyTest()==1);
   RS=1;           //RS为高电平,RW为低电平时,可以写入数据
   RW=0;
   E=0;            //E置低电平(根据表8-6,写指令时,E为高脉冲,
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,所以应先置"0"
   P0=y;           //将数据送入P0口,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
   _nop_();
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 _nop_();    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   E=1;           //E置高电平
   _nop_();
   _nop_();
   _nop_();
_nop_();        //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,给硬件反应时间
E=0;            //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,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Initiate(void)
{
    delaynms(15);               //延时15ms,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

的反应时间
    WriteInstruction(0x38);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:16×2显示,5×7点阵,8位

数据接口
delaynms(5);                //延时5ms 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    WriteInstruction(0x38);
delaynms(5);               //延时5ms 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WriteInstruction(0x38);     //连续三次,确保初始化成功
delaynms(5);               //延时5ms 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WriteInstruction(0x0c);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:显示开,无光标,光标不闪烁
delaynms(5);               //延时5ms 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WriteInstruction(0x06);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:光标右移,字符不移
delaynms(5);                //延时5ms 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WriteInstruction(0x01);     //清屏幕指令,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
delaynms(5);             //延时5ms 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
以下是DS18B20的操作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/
sbit DQ=P3^2;
unsigned char time;   //设置全局变量,专门用于严格延时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将DS18B20传感器初始化,读取应答信号
出口参数:flag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bit Init_DS18B20(void)
{
bit flag;         //储存DS18B20是否存在的标志,flag=0,表示存在;flag=1

,表示不存在
DQ = 1;           //先将数据线拉高
for(time=0;time<2;time++) //略微延时约6微秒
     ;
DQ = 0;           //再将数据线从高拉低,要求保持480~960us
for(time=0;time<200;time++) //略微延时约600微秒
     ;         //以向DS18B20发出一持续480~960us的低电平复位脉冲
DQ = 1;           //释放数据线(将数据线拉高)
for(time=0;time<10;time++)
     ; //延时约30us(释放总线后需等待15~60us让DS18B20输出存在脉冲)
flag=DQ;          //让单片机检测是否输出了存在脉冲(DQ=0表示存在)
for(time=0;time<200;time++) //延时足够长时间,等待存在脉冲输出完毕
      ;
return (flag);    //返回检测成功标志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数据
出口参数:dat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   unsigned char i=0;
   unsigned char dat; //储存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
   for (i=0;i<8;i++)
   {

     DQ =1;       // 先将数据线拉高
     _nop_();     //等待一个机器周期
     DQ = 0;      //单片机从DS18B20读书据时,将数据线从高拉低即启动读时序
    dat>>=1;
     _nop_();     //等待一个机器周期
     DQ = 1;     //将数据线"人为"拉高,为单片机检测DS18B20的输出电平作准

     for(time=0;time<2;time++)
             ;      //延时约6us,使主机在15us内采样
     if(DQ==1)
        dat|=0x80; //如果读到的数据是1,则将1存入dat
    else
     dat|=0x00;//如果读到的数据是0,则将0存入dat
       //将单片机检测到的电平信号DQ存入r
     for(time=0;time<8;time++)
        ;              //延时3us,两个读时序之间必须有大于1us的恢复期
     }
return(dat);    //返回读出的十进制数据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数据
入口参数:dat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unsigned char i=0;
for (i=0; i<8; i++)
   {
    DQ =1;         // 先将数据线拉高
    _nop_();      //等待一个机器周期
    DQ=0;          //将数据线从高拉低时即启动写时序
    DQ=dat&0x01;   //利用与运算取出要写的某位二进制数据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并将其送到数据线上等待DS18B20采样
   for(time=0;time<10;time++)
       ;//延时约30us,DS18B20在拉低后的约15~60us期间从数据线上采样
    DQ=1;          //释放数据线
    for(time=0;time<1;time++)
     ;//延时3us,两个写时序间至少需要1us的恢复期
    dat>>=1;       //将dat中的各二进制位数据右移1位
   }
   for(time=0;time<4;time++)
               ; //稍作延时,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******
以下是与温度有关的显示设置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显示没有检测到DS18B20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error(void)
{
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WriteAddress(0x00);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
      i = 0;                //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
     while(Error != '\0') //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,就继续写
     {
      WriteData(Error);   //将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delaynms(100);        //延时100ms较长时间,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
     }
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//进入死循环,等待查明原因
      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显示说明信息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explain(void)
{
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WriteAddress(0x00);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
      i = 0;                //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
     while(Str != '\0') //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,就继续写
     {
      WriteData(Str);   //将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delaynms(100);        //延时100ms较长时间,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
     }
}

void display_warning(void)
{
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WriteAddress(0x00);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
      i = 0;                //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
     while(Heigh != '\0') //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,就继续写
     {
      WriteData(Heigh);   //将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delaynms(100);        //延时100ms较长时间,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
     }
}

void display_set(void)
{
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WriteAddress(0x00);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
      i = 0;                //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
     while(Set != '\0') //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,就继续写
     {
      WriteData(Set);   //将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delaynms(100);        //延时100ms较长时间,以看清关于显示的说明
     }
}

void display_kongbai(void)
{
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WriteAddress(0x40);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
      i = 0;                //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
     while(kongbai != '\0') //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,就继续写
     {
      WriteData(kongbai);   //将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delaynms(50);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     }
}

void display_temp(unsigned char x)
{
unsigned char j,k,l;     //j,k,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、十位和个位
j=x/100;              //取百位
k=(x%100)/10;    //取十位
l=x%10;             //取个位
WriteAddress(0x47);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
WriteData(digit[j]);    //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WriteData(digit[k]);    //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WriteData(digit[l]);    //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delaynms(50); 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显示温度符号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symbol(void)
{
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WriteAddress(0x40);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
      i = 0;                //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
     while(Temp != '\0') //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,就继续写
     {
      WriteData(Temp);   //将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delaynms(50);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显示温度的小数点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dot(void)
{
WriteAddress(0x45);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10列开始显示
WriteData('.');      //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delaynms(50); 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显示温度的单位(Cent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cent(void)
{
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WriteAddress(0x47);    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13列开始显示
      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
     while(Cent != '\0')     //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,就继续写
     {
      WriteData(Cent);     //将字符常量写入LCD
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下一个字符
      delaynms(50);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
入口参数:x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temp1(unsigned char x)
{
unsigned char j,k,l;     //j,k,l分别储存温度的百位、十位和个位
j=x/100;              //取百位
k=(x%100)/10;    //取十位
l=x%10;             //取个位
WriteAddress(0x42);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
WriteData(digit[j]);    //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WriteData(digit[k]);    //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WriteData(digit[l]);    //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
delaynms(50); 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显示温度的小数数部分
入口参数:x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_temP3(unsigned char x)
{
   WriteAddress(0x46);      //写显示地址,将在第2行第11列开始显示
WriteData(digit[x]);     //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
delaynms(50);          //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做好读温度的准备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adyReadTemp(void)
{
      Init_DS18B20();     //将DS18B20初始化
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WriteOneChar(0x44); // 启动温度转换
    for(time=0;time<100;time++)
             ; //温度转换需要一点时间
   Init_DS18B20();     //将DS18B20初始化
   WriteOneChar(0xCC); //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
   WriteOneChar(0xBE); //读取温度寄存器,前两个分别是温度的低位和高位
}

int set_temp(int L)
{
        display_set();
        display_kongbai() 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display_temp(L);
        if(jia==0)    L++ ;
        delaynms(150);
        if(jian==0)   L-- ;
        delaynms(150);
        if(settemp==0)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L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:主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int L=35;
   unsigned char TL;     //储存暂存器的温度低位
     unsigned char TH;    //储存暂存器的温度高位
     unsigned char TN;      //储存温度的整数部分
   unsigned char TD;       //储存温度的小数部分
K:   LcdInitiate();         //将液晶初始化
    delaynms(5);        //延时5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
   if(Init_DS18B20()==1)
     display_error();
   display_explain();
   display_symbol();    //显示温度说明
      display_dot();       //显示温度的小数点
      display_cent();      //显示温度的单位
     display_sudu();
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//不断检测并显示温度
{
   ReadyReadTemp();     //读温度准备
    TL=ReadOneChar();    //先读的是温度值低位
   TH=ReadOneChar();    //接着读的是温度值高位
   TN=TH*16+TL/16;      //实际温度值=(TH*256+TL)/16,即:TH*16+TL/16
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样得出的是温度的整数部分,小数部分被丢弃了
    TD=(TL%16)*10/16;    //计算温度的小数部分,将余数乘以10再除以16取整,
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样得到的是温度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(保留1位小数)
        display_temp1(TN);    //显示温度的整数部分
    display_temP3(TD);    //显示温度的小数部分

    if(TN>=L)      M=0,   display_warning();
    else           M=1,   display_explain();

        if(settemp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L=set_temp(L);
            goto K;
        }

      delaynms(1);
    }

}

网友A:
STC12C5a60s2带硬件PWM。stc的官方测试程序有PWM侧程序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C12C5a60s2带硬件PWM。stc的官方测试程序有PWM侧程序!

您的意思是换芯片吗?谢谢

网友B:
这个跟PWM毛关系呀,主要是检测过零点,然后延时多久(在100hz时间内,)发一个最小在可控硅允许的时间里的窄脉冲,控制触发可控硅导通时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跟PWM毛关系呀,主要是检测过零点,然后延时多久(在100hz时间内,)发一个最小在可控硅允许的时间里的 ...

嗯嗯,明白了,谢谢

网友:
用18b20的就是玩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