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确认一下遥控器四个通道,成品直升机上的

楼主(2012-11-24):
这个是类似九鹰四通道直升机。然后不知为什么,主翼无法旋转。
我现在需要一个遥控器来遥控四轴,需要四个通道的遥控器

由于对遥控器不懂,所以麻烦各位确认一下我图中标注的位置,是不是就是四个通道。(由于实在是不懂,如果有错误。。轻拍哈!)

如果这个遥控器的四个通道可以得到确认的话,接上四轴的四个通道就可以遥控了。
四轴的接法如下: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遥控器用的是成品cc2500模块,发射端是成品的,接收端是一个cc2500芯片的电路。
麻烦大家看看行不行,3q!

网友A:
用示波器查看一下波形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示波器查看一下波形看看。

唉,木有示波器!